悬赏: 求cvbs彩色生成机理。

楼主(2007-10-15):
我要用cpld控制da生成电视信号,但是一直没有搞懂彩色怎么生成,哪位大虾帮忙看一下?
 赏金****元。
谢谢  2楼,部分文件我看到过。在彩色信号里,彩色副载波怎么生成,具体什么相位关系,比如我想生成纯红屏该是什么样的幅度信号?

网友A:
参考一下,赏金留着自已荡马路尺司用吧,哈哈

电视原理 PPT 教程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5223814555.rar

LCD电视原理图详解.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15223027860.pdf

各章节动画演示

2.1.2
 人眼的闪烁特性
2.1.3
色调与色饱和度
2.1.3 人眼色度分辨力
2.1.3
空间混色和时间混色特性
2.2.1 配色实验
2.2.1
光谱功率分布演示
2.3.1 电视传像的基本过程
2.3.1
顺序制传送制方式
2.3.1 行场不同频对重现图像的影响
2.3.2
逐行扫描演示
2.3.2 隔行扫描原理
2.3.2
隔行扫描光栅的形成过程及其扫描电流的波形
2.4.1 CCD单元结构及电荷存储原理
2.4.1
CCD电荷转移原理(三相转移)
2.4.1 反偏二极管CCD输出结构
2.4.1
行间转移式CCD原理
2.4.1 帧间转移式原理
2.4.1
帧行间转移式原理
2.4.2 电光变换原理
3.1.1
黑白全电视信号的波形
3.1.2 复合同步脉冲信号
3.1.2
开槽场同步和均衡脉冲的形成
3.2.1 影响垂直分解力的实际情况
3.2.2
电视信号的频谱特性
3.3.1 图像的摄取并转换为电信号的过程
3.3.2
γ>1麦克斯韦彩色等边三角形
3.4.3 V分量逐行倒相原理
3.4.3
V分量逐行倒相对相位失真的补偿原理
3.4.4 主谱线图
3.4.4
1/4行间置色度副载波和Y信号频谱
3.5.2 彩色电视信号行频波形演示
4.1.1
地面开路广播过程
4.1.1 有线电视广播过程
4.1.1
卫星电视广播过程
4.1.2 残留边带调幅信号过程
4.2.4
梳妆滤波器延迟时间Td的演示
4.2.4 UV分离演示
4.2.4
梳状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演示
4.2.4 色度延时线
5.1.2
涂屏过程
5.1.3 磁增强器和磁分路器
5.1.4
白平衡调整动画
5.2.2 起偏器和检偏器的工作原理
5.2.3
TN型液晶显示屏结构
5.3.2 交流型等离子显示器件工作过程
5.4
DLP显示器件中的色轮

5.4
 DLP宣传片
6.1.2
色度取样格式
7.1.2 幀内预测原理演示

楼主:
狂顶!版主支持一下啊

网友B:
I服了U!

tyw你究竟还是不是人啊?  :-)

网友C:
呵呵,tyw已经接近于妖了

但还不是妖,是..

网友D:
为二楼喝彩

网友E(2011-02-28):
2# tyw T叔,我下不了了。可以再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