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版本的PROTEL要在线路上可以搪锡,该怎么布板?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16):
楼主如此怀旧?

98年就淘汰了的东东哦,还在玩?

网友A:
同样是在Mask层放点啥东东啊

楼主:
其实也蛮好用的!

网友B:
当初从 PROTEL for DOS 转到 PROTEL for WIN 还有点别扭呢。

网友A:
是很别扭,转过来还得修修补补的。

PADS2000转POWERPCB3.5没任何问题

楼主:
有标准的三芯220V插座的封装吗?

网友C:
自己画呀,这是基本功

网友D(2015-04-25):
可以用孔为0的焊盘,比如方形的焊盘,可以把焊盘设成单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