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调光电路

楼主(2007-10-21):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电容充电的时间

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达到调光的效果

电阻和电容 的电流太小,不可能点亮灯**

楼主:
re:

控制导通角我能理解,我现在是不明白R20与C24不是一条交流电的回路吗?在双向硅不导通时,这条路还是可以通过电流的吧?那灯**两端的通电时间不就是一个周期吗?

网友A:
R20与C24

所流过的电流太小了,不可能点亮灯**的
LED的话,就可以点亮

楼主:
哦!

哦,我忽略了电容的容抗了,其通过的电流只有几个毫安,那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望指点……

楼主:
双向二极管

再问,电路中的双向二极管可以用导线取代吗?它又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双向二极管绝对不可以代之以一条导线,虽然这样接有时也能调光。

网友C:
正确的名称是:双向触发二极管

是个负阻器件。

网友D:
楼主把 DB1+DB3 代替一个完整的触发二极管?!

这是错误的.

触发二极管是不让不够强的触发信号通过.让可控硅避开半导区.一些不大敏感的可控硅半导区比较宽,不能省略触发二极管.即使是MCR100-D这么灵敏的可控硅,其触发电路的设计也要考虑到避免半导状态.当然MCR100-D和类似参数的可控硅,在某些应用中为了降低成本,可以省掉触发二极管.
可控硅正常时工作在开关状态下,其功耗是比较小的.在半导区工作,相当于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功耗会大很多倍,容易使可控硅烧毁.

网友B:
真人看得仔细

我都没有注意到那是两个二极管。

楼主:
回:

原来双向触发二极管相当于将可控硅的控制极电压限定在某个值了,可以这样解释吧?双向二极管的负阻性在这个电路中有用吗?C24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双向可控硅的控制电压

如图的可控硅控制电压最大有多少?是不是电阻、电位器的阻值与电容的容抗的分压呀?我看BTA16的导通电压才1.3,如果控制极电压太高,在三十多伏,会不会损坏可控硅呢

网友C:
双向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器件

触发二极管的作用是当电容C23上的电压低于他的导通阀值时,相当于是断开的,当电容上的电压大于其阀值时,触发二极管突然导通,变成一个阻值很小的电阻,C23上的电压通过它加在可控硅的触发极上,产生较大的放电电流,触发可控硅的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