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现象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过冲”?那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07-10-21):
这是一个很普通很常见的电路,印象中A点的波形在上升沿前端电压会更高一点,这是不是就叫“过冲”?

那么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想不明白……

真的很感激这里的各位老师、先生,在这里真学到了不少,刚才还看到了那个阻容电路加二极管的帖子,真是长见识、长知识!

网友A:
这是振铃现象,不是过冲

网友B:
引线电感 与 输入电容和分布电容 引起的

网友C:
电感有电流惯性。实际上就是一个LC振荡回路。

网友D:
叫它过冲也没有什么不对

此现象是由电路中分布参数如引线电感、导线间的电容等引起的。所以从原理图中看不出来。
一般情况,脉冲的上升沿有这种现象,下降沿也会有(但并不一定幅度相同)。图中下降沿是完全理想的,这不大可能。

楼主:
还是不明白具体是怎样的分布L、C会导致这样

怎样加上等效的L、C解释它呢?

在这里,MOS管的删极电容是不是主要因素?
但即使这样分析……还不太明白加上这个电容了怎么就过冲了?

对呀,下降沿是有过冲,一时忘了,示波器上能看到的
当时就简单认为是栅极电容导致的,但仔细想一下,不吻合啊!

网友C:
不知道楼主学过LC振荡回路没?

网友E:
你的负载是电感。有这样的波形不奇怪

网友D:
学过LC振荡回路的稳态分析还不够

看电工学(电路原理,电路分析……不同教材名称不同)二阶电路的冲击响应那部分。
楼主图中MOS管的输入电容由于串联了一个电阻,应该影响不大。对此现象影响较大的是引线电感和A点对地的分布电容,包括示波器探头的分布电容。

网友D:
回8楼 将军令

A点出现这样的波形,与MOSFET输入电容关系不大,与MOSFET的负载关系就更不大。

网友F: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要将天弦波变HCMOS波形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工作频率为10MHZ左右.
在波形上升和下降沿都存在这样的波形.
现在还没想到有什么解决办法.

难道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D:
回楼上

对数字芯片来说,如果并未影响芯片工作,就没有必要解决,数字芯片允许输入带有这样的过冲或者振铃,只要不是太大就行。

网友E:
先说说你多大的电感?

电感到MOS管子之间的电缆(或者铜箔),多少长度?

网友G:
基本上樓上幾個高手說的差不多了

這個是高速數字電路設計中很常見的問題
只要用帶寬 采樣率相對高一點的示波器都能看到
有專門關于這個的測試項目
只要不超過spec規定即可

网友H:
"振铃"是这种现象的正确称呼.

过冲是指顺趋势方向超出稳定电平的那一部分.对于集成电路,这部分可能被输入钳位电路吸收.如达不到吸收界限,将会保留在信号里.

网友C:
呵呵,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像楼主图里面这个,叫做振铃。

如果没阻尼再大点,只有一个往上冲的峰,而没有后面的振荡部分,就叫做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