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困惑的问题:7135为什么没有工业级的或军品级的?

楼主(2007-10-22):
一个很让我困惑的问题:7135为什么没有工业级的或军品级的?

集成电路芯片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宽温,比如工作温度:-40℃~+80℃,别的集成电路芯片很容易就达到?
7135我用了效果很好,但我查了所有手册工作温度只能达到0℃~+70℃,就是买不到更高等级的,或温度范围更宽的 怎么回事?
是制造技术达不到,还是国外封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谈不上什么“封锁”,比该芯片高级得多的AD都可买到军品

    首先这个等级的芯片属早期型号(1980S早期的设计),当时可能有工业级的,至于更高等级的如军用级的首先得用相应需求IC厂才会做相应等级的产品,但这个型号的设计本来就面向廉价应用,贸然做那么高等级的恐怕该送精神病院。现在的7135都不是原设计厂的产品,专利都过期了,有限的市场只有那些能控制成本且无力进入更高等级市场的小公司才会在里面赚点小钱,买不到高等级芯片就正常了,这倒不是那些小厂不会做,而是不值得做。

网友B:
呵呵,恐怕该送精神病院。。。。

说得好!

网友C:
很有份量的话!

这个型号的设计本来就面向廉价应用,贸然做那么高等级的恐怕该送精神病院。

网友D:
chunyang,太有才了,每次看你解说

道 理都一套一套的,俺服了,

网友E(2014-10-16):
原来产品上用7107,现在专家评审死活不让过,是不是换成7135也存在这问产品上题,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工业级军品级芯片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原来产品上用7107,现在专家评审死活不让过,是不是换成7135也存在这问产品上题,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工业级军品 ...

工业级的AD多了,去ADI、LT和TI的官网选型并找代理确认货源供应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原来产品上用7107,现在专家评审死活不让过,是不是换成7135也存在这问产品上题,有没有类似功能的工业级军品 ...
原来产品上用7107,现在专家评审死活不让过

确认是温度特性问题?

网友G:
万用表的7135?
你看看常规玻璃片能不能工作在-40度,+85度。随便拿个带玻璃片的设备放到冰箱冷冻一个小时后看看,或者夏天放到车里蒙个几个小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的7135?
你看看常规玻璃片能不能工作在-40度,+85度。随便拿个带玻璃片的设备放到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

玻璃的耐温区间可是轻松涵盖-40~85的,只要温度不是骤变即可。想想西伯利亚的房子用玻璃窗么?玻璃水杯、玻璃锅盖的面临的高温又是多少……把玻璃放冰箱里冻,这个做冰淇淋时常有啊。夏天车里,车窗不是玻璃么?仪表盘上也很可能有玻璃啊,还有些电视节目组的车可是从极地开到赤道啊。

网友H:
我也纳闷,原来如此!同意春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玻璃的耐温区间可是轻松涵盖-40~85的,只要温度不是骤变即可。想想西伯利亚的房子用玻璃窗么?玻璃水杯 ...

玻璃不是液晶玻璃片,常规的3位半的液晶玻璃片是0-50度或者-10到60度,号称宽温的也就是-20到70度,再高再低都非常难做了,液晶第四态决定的。手头有液晶玻璃片的可以试试看,夏天放在车里过个把小时就会开始糊掉了,这个时候才50几度,质量好的估计可以撑到60来度。

网友I:
microchip 有3位半的 -40~85 工业级的芯片,好像 4位半 的只有准工业级 -20~70 的。 不过不大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玻璃不是液晶玻璃片,常规的3位半的液晶玻璃片是0-50度或者-10到60度,号称宽温的也就是-20到70度,再高 ...

液晶显示屏绝对不能叫什么“玻璃”,某些人的口语可不能当术语来用。

网友E(2019-10-09):
以前产品是7107,现在选的max139epl可到工业级,但目前代理能买到的批次都是10+,快到十年复验有效期了,愁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