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锁存器)

楼主(2007-10-23):
有谁用过HCF4042B这个片子,刚通电如何可以实现清零。谢了

网友A:
植入!

    这个芯片我没用过,但资料库有这个IC的资料,我看了,好象没有清零脚位。如果LZ非要清零可以试试植入0,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B:
人工置数.

由于4042没有清零信号,只能人工置数.
非用这个型号不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