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的亮度和什么有关系?

楼主(2007-10-23):
例如,普通的60W的白炽灯,如果直接接到220VAC的电网上的亮度和假设把220VAC先整流成直流然后给灯泡供电的亮度是否差不多?

呵呵,220VAC的电网电压整流成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与单片机没关系

1、没滤波的话,亮度一样
2、没滤波的话,直流有效值一样
有滤波的话,与滤波电容和负载有关

网友B:
楼主想表达的物理量

应该不是亮度,而是发光强度。

网友C:
当灯泡定了之后,那么主要就跟电压的有效值相关了。

楼主:
呵呵,是的,直流有效值是一样的了

刚开始犯晕了一下,突然想起:220VAC的电网电压,220V是有效值。

发光强度还是亮度我也搞不清楚,我要表达的就是人感觉到的灯泡亮度是怎么样的。

另外对两种方式的亮度一样心存疑惑,灯泡的钨丝是螺旋状的哦,220VAC交流和整成直流后没有变化吗?

楼主:
如果用4007整成直流后给灯泡供电调光怎么样?

用MOS管或者IGBT控制灯泡行不行?

楼主:
加个474电容上面

烧了!?

网友A:
灯泡的钨丝是螺旋状对电流的影响可以不计

螺旋状的目的是为了减小钨丝占的空间,他的电感量对50Hz的工频电流没影响。

简单的灯泡调光,没必要整流,直接用交流电,用双向可控硅组成一个简单的
电路即可。电路到网上找。

网友C:
实际上,很多调光灯调节部分是工作在直流状态

而负载部分则工作在交流状态。

使用一个二极管桥,负载连接在交流部分,而控制器连接在整流之后,只要整流之后短路,
那么交流部分也就通了。很多调光灯里面是使用单向可控硅来调节导通角的。

楼主:
不行,网上的不隔离使用,不同意

但我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说影响很大

楼主:
原来的样品是整流后的,客户要这样的(样品丢了)

楼主:
螺旋状很紧密的,感觉上去似乎电感量不会太下

但再一想又似乎不会太大,否则白炽等岂不是成了感性的负载了?

楼主:
加了474电容后,整流后的有效值也没有变啊,

万用表量还是那么多啊

楼主:
8楼那样的图纸行不行?

网友A:
你还要隔离?电气隔离?

整流并不能隔离。

无级触摸调光电路

亮度稳定的调光台灯

楼主:
是啊,电气隔离啊

MOS管的控制端用光偶隔离啊。

用可控硅的话,还要过零啊,搞成直流不就不用过零判断了吗?

想法(参考的别的帖子):搞成直流后调节PWM不就可以省略很多麻烦吗?

楼主:
NB7232--》^^,牛B7232……

好牛的IC……

楼主:
?!

 加了474电容后,整流后的有效值也没有变啊,

万用表量还是那么多啊

网友B:
直流调光当然可以实现,而且调节精密稳定

不过,比用可控硅麻烦,成本也高。

网友C:
你还是找本讲整流滤波电路的书来看看,这个解释起来费劲

楼主:
错了,474没焊好,

应该是有限值=220*1.414=310V

我还以为又想错了呢。

maychang大虾,直流调光要比可控硅简单才对啊?
不用判断过零了啊?而且也没有频闪了啊。

楼主:
^^,客户表明了不要交流的那种,那只能是直流了嘛

楼主:
灯丝的螺旋结构要不要考虑?

是不是直流调光要用特殊的灯泡啊?

楼主:
8楼那样的图纸可不可以直流调光啊?

调节PWM占空比是不是就可以直流调节亮度了啊?

网友A:
8楼的电路不完整

网友D:
直流调光,不可以吧!没见到滤波电路

楼主:
awey大虾看看那个电路还需要加什么?

PWM隔离电路不提了,俺定做变压器,加了一个功率很小的辅助线圈。

楼主:
那个474就是滤波啊,但似乎太小了……

但容量大的话,似乎体积和价格有大了

楼主:
awey/maychang大虾给我看看怎么设计这个图啊

网友B:
楼主的主意还没有定

现在又说体积和价格。
直流调光,本来就复杂,体积成本当然也高。
这个电容(图中是474)的成本比MOSFET以及控制电路要小多了。这个电容用474实在太小,应该用多大,看你控制多大功率的灯。
电路欣赏版面有篇awey发的帖,标题大概是“一个小电路,用的拿去”,你这个直流调光电路可以用得上。
白炽灯冷态电阻不到正常工作时的十分之一,直流调光电路在启动时需要注意。

网友B:
严格来说

白炽灯发光强度是与功率直接相关的。白炽灯有一定寿命,使用一段时间后灯丝会变细,电阻变大,要保持功率,应该使电压升高一些才对。因此你的设计应该是稳定功率的电路。

现在说“给我看看怎么设计这个图啊”还早一点,先要定方案,然后是模块,最后才是详细的电路。

网友A:
你的图,就那几个元件

没什么看的,电容是太小了点。
不过看你是怎么要求的,不用电容也可以,也不会有你担心的闪烁,因为用的是
热惯性很大的白炽灯。电容加大点,电压就高,当占空比大时,灯泡容易烧掉。

说你的电路不完整,是MOS管的驱动在哪?驱动的电源也没有?
电网上的干扰很大的,电路上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

网友D:
MOS管的驱动在哪?给电容充电,使MOS管能导通的地方

楼主:
哦,这样啊,

MOS管的驱动有一个单绕组的隔离变压器,最大接三个灯泡,每个灯泡最大功率200W,

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灯泡会慢慢让他亮上去,防止冷态启动烧了灯泡。

如果加滤波的话,PWM占空比最大不会超过75%的了,防止电压太高把灯泡烧了。

我的想法很简单的啊,就是如果用这个电路的话,如何实现让灯泡亮度从全亮到全灭间变化,

如果没有滤波的话,占空比就可以从N%~100%间变化了把?

所以,这样行不行:
PS:没有滤波,直接把灯泡接上去(可能会并三个灯泡),上电的时候,先送N%的占空比,然后5%一档慢慢加,一直加到100%,直到全亮,MOS管是一个小功率的辅助变压器整流滤波后供电的(15VDC),这个辅助变压器和MCU是电气隔离的。

楼主:
主要的担心;

1:烧了灯泡
2:灯丝的螺旋结构造成灯泡亮度达不到要求
3:电气不隔离,通不过测试要求

网友E:
100%的PWM用驱动变压器能过去?

如题。

楼主:
LS,为什么过不去?

MCU的PWM信号通过光偶隔离后,控制光偶的输出,光偶输出端端的VCC由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提供电压整流滤波成15VDC的电压,这个15VDC的GND和控制灯泡的MOS管的‘GND’共地,MCU的地和这个是隔离的。

为什么不行?

网友F:
跟灯丝温度有关

再深一点,跟功耗、环境温度有关

楼主:
俺就想问问,上面的电路能实现调光吗?

极度不自信,怕做了以后还要改电路,会被炒的……

调光精度差不多就可以,没有太高的要求,但要稳定,不能三天两头烧了灯泡什么的,这样没有滤波的电路能用来调光吗?

另外还有,不能出现像可控硅那样不过零触发干扰电网的问题,这点也很关键,客户会检测的,通不过就死定了。

楼主:
大虾都隐居不出了?

网友B:
楼主的目的和技术要求都没有说清楚

“调光精度差不多就可以,没有太高的要求,但要稳定”
这话说了和没说也差不多。
稳定,稳定什么?是要发光强度稳定不随电网电压变化,还是不随任何外界因素变化?调光,是要求从完全无光调到最大功率,还是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可调?

既然是客户委托,至少要把客户的要求弄清楚。往往有这种事:工程师被炒,是因为做的东西与客户要求南辕北辙。

楼主:
回maychang大虾

客户自己也不懂,只是拿了一个样品,而且还是坏的,更不幸的是,被公司弄丢了,也不知道那里生产的,原来看过,不是国产的。

要求:
1:调光范围:从完全无光到最大功率
2:要符合电气安全规范,要隔离,而且不能出现像可控硅那样不过零触发干扰电网的问题
3:调光精度差不多就可以,没有太高的要求,但要稳定
   开环的方式,所以调光精度只是大概差不多就行,稳定的时候就是电压要稳定,不能三天两头烧了或者什么的,电网电压波动了,亮度突然变化一下无所谓,不在乎这个。
4:客户要求尽量按照样品做,原来的样品是把电网整流过后控制的。

就想问问,我上面自己画的那个电路图行不行?还需要加什么电路吗?还需要点什么保护电路什么的吗?

网友G:
可能跟灯泡的寿命有关

不过白炽灯要停产了,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H:
只和灯泡的功率级发光效率有关

从LZ的题目来看应该这样回答,

但是,内容和大幅越来越文不对题了:-)

网友F:
总结40楼+46楼

只与灯丝温度,灯丝表面积有关

网友I:
39楼电路加个100μ400v的电容滤波,烧不烧灯泡看你的pwm控制

网友J:
220V交流全波整流滤波电压就是220*1.414

这时候灯泡会亮些~!~

我做过 ~!~

楼主:
TO ALL

TO   stycx:
选择什么样的100μ400v电容?能告诉我大概价格吗?
会不会看PWM,也就是用PWM控制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了罢,
(220VAC*1.414)*0.72=220VDC,也就是说最大占空比<72%就是了罢,但俺画图的时候去掉了滤波电容就是怕如果万一MCU失控后,PWM占空比超过72%也就完蛋要烧灯泡了,所以没敢加了滤波,这样PWM范围岂不是可以达到100%范围了?也就没有上面的担心了罢。

TO  wjcy131421 :长时间工作在312VDC的状态,灯泡寿命就短了,还是尽量不要搞成这样把。

TO  XWJ AND davidli88 :谢谢指点,也就是说不用考虑灯丝的螺旋结构了罢

TO  ALL:俺那个电路(不加滤波)和N%~100%的PWM占空比想法能实现吗?

楼主:
没有人指教?!

悲惨世界……

网友A:
楼主还在问这个问题!

不加滤波在小占空比时可能会有点闪,你试试看。
如果不闪,那就不加算了,省钱又保险。

别人的意见只是给你参考,自己要有主见啊。

楼主:
谢谢了LS了

主要怕做回来PCB发现错了就一切都完蛋了……

想了一下,还是先在PCB上留着滤波电容的位置,到时候如果不加滤波也能达到要求,那就不焊接就是了……

看来只能是自己开工实际试验了……

网友K:
几个问题

1,MOS管驱动电路有问题,MOS管虽然是电压驱动器件,但是驱动他也是需要电流的,主要看你PWM频率的高低,如果PWM频率很高,那么你的MOS管驱动上只有一个10K的电阻很显然是不合适的。电流太小,MOS管不能完全导通,会烧掉的。
2,电路图画得不对,从图上看MOS管是N型的,但是整流后的高压电源极性搞反了
3,即使是PWM也会对电网有干扰的,建议你整流后的电源加一个PI型滤波或者简单的PFC电路。
4,如果整流后的电源不滤波,那么如果你的PWM频率比较低的话,灯泡会闪烁,闪烁频率为50Hz(100Hz)电网与PWM频率的差拍,比如你的PWM频率为99Hz(也许本来想设计成100Hz,但是误差了)那么灯泡会以1Hz的频率闪烁。所以要想躲过这个差拍,就要提高PWM频率,至少要提高到200Hz以上.
5,如果怕100%占空比烧坏灯泡,简单方法,可以预先用一个隔离变压器或自耦变压器将220V降到原来的72%,复杂一点方法,在单片机控制端限制最大占空比。
6,题外话,白炽灯适合用交流驱动,寿命长,如果用直流驱动,寿命会短,钨丝会被腐蚀,离正极近的一端钨丝会逐渐蒸发、变细,然后断掉。

网友I:
不加滤波电容的话你的pwm根本没法用呀

频率低了,灯闪
频率高了,干扰大

至于电容的取值,还得看实际效果.价格不清楚.

楼主怕做回来PCB发现错了就一切都完蛋了

这么简单电路还做pcb呀,先用万能板做得了

想一次就成功,很难的

网友C:
不如买个现成的开关电源来改装?

楼主:
买开关电源改装是不行的。

就这么这把:

4个1N4007整流,100UF/400VDC滤波电容,MOS管控制,加个辅助线圈生成+15VDC控制MOS管的控制极,MOS管的极性是因为当时随手画的示意图,没仔细考虑呢,软件控制PWM的最大占空比<72%,隔离变压器不用了。

确定了。

网友L:
4楼的,问一下:亮度和发光强度有差别吗?

网友M:
同意“55楼:”的观点

 “不加滤波电容的话你的pwm根本没法用呀

频率低了,灯闪
频率高了,干扰大”

 3个200W的灯泡,你要加多大的电容啊。

建议你还是用可控硅吧,过零信号不难取,(求上面那位大狭都会帮你的)

用MOCXXX光耦就可以隔离。(注意:MOCXXX光耦要用不过触发的。)

楼主:
是的,现在遇到滤波电容的问题了……

100UF/400VDC的根本买不到……

好象最大才10UF/400VDC

网友B:
回48楼 将军令

“4楼的,问一下:亮度和发光强度有差别吗?”
这是两个物理量,其差别就像电阻和电阻率,电流和电流密度,磁通和磁通密度。
单位都不一样。磁通的单位是韦伯,磁通密度的单位是特斯拉(电磁单位制里分别是麦克斯韦和高斯)。

网友I:
还是听00的吧,其实你要的电路不就是开关电源变压器前面那

网友D:
stycx,开关电源变压器前面那部分??

脉冲信号-三极管-变压器这种电路吗?

网友I:
变压器前面不包括变压器

网友N:
白炽灯的亮度和什么有关系

接如直流220亮度提高1.414

网友D:
功率有关吧

网友O:
这么简单的问题越说越复杂

网友P:
看看

小问题有大学问

楼主:
可控硅的方法不如直流调压方便啊

继续讨论直流调压的方法把。

这个滤波电容用什么好呢?

100UF/400VDC根本没有啊,如果有,那是不是天价,如果不在乎3/5元的成本,但也不能多出3/50元啊。

正在想,如果不加滤波,或者就家一个小的,例如1UF/400VDC这样的,然后把PWM的频率搞到800HZ左右,不知道这样的设计算不算及格?

LS讲下怎么可以简单做?

网友Q:
技术交流

跟电流的大小有关

网友R:
NB

为了一个话题,竟然整出了这么多的东东

楼主:
LS说说,难得哪里???

网友S:
474才0.47uf,滤波不足吧,换个2000uf的电压肯定能上300V

楼主:
2000uf的电压肯定能上300V???

天呐,到那去这么样的电容?

100UF/400VDC都没有,2000UF/300V?

网友H:
呵呵,LS 见识太短了

网友H:
看看这个,

见过这么大个的电容吗

网友T:
家里彩电开关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U:
技术交流

网友V:
哈哈,谁用MOS管啊,都用可控硅。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可以用MOC3061(带隔离的可控硅)

楼主:
xwj 太吓唬俺了……

:(

这个俺装哪里啊?太猛了把?

zhong_hua :

MOC3061没有用啊,不能用自动过零的可控硅啊,MOC3061是硬件过零的啊!

网友W:
慕易氏

电容越大,灯泡越亮.二极管也越容易烧.

网友X:
全波整流滤波,然后白炽灯就变成护眼灯了,呵呵

网友Y:
没影响的

整流和不整流都是一样的哦!
你们在想想!

网友Z:
1N4007额定电流才1A,能点几W的灯泡?

网友AA:
是的

MOS管的控制端用光偶隔离啊

网友AB:
和电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