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封可控硅的管脚怎么那么细?

楼主(2007-10-23):
比如BTA20(20A电流),管脚腿那么细,220V,能流过20A电流吗?导线传输220V20A电流,那要用很粗的线,可控硅怎么设计的管脚这么细?

网友A:
20A是持续电流吗?还是最大峰值电流?

网友B:
这里不按载流量来算,而是看温升

你要用王水煮化封装的塑料,会发现压焊点到器件引脚的那跟铝线,也许只有头发丝那么粗呢

楼主:
如果持续10A电流,管脚能承受吗?

厂家最初设计时,20A指怎样的20A?
持续?/脉冲?

网友C:
当然是持续电流

自己不看DataSheet的吗?

网友D:
数据手册的参数

IT(RMS) RMS on-state current (full sine wave) Tc = 70°C 20 A

楼主:
能流过20A,怎么管脚那么细?

如果是导线,220V20A要很粗的线了.
可控硅这么细的管脚可靠吗?

网友E:
什么封装的?

网友F:
决定导线流过最大电流的是单位长度的电阻值。

如果长度很短,细一点的导线流过大电流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如果导线是附着在别的可以帮助散热的材料上的话,那流过的电流又会加大。
注意观察PCB板上大焊盘和铺铜的连接就可以知道。

网友D:
ST的手册是TO-220AB

楼主:
就是TO-220封装的.

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有人问了.觉得真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