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74hc373。

楼主(2007-10-23):
把LE置为低,按道理应该锁存,输出不变化。
但是D0~D7从0x00变为0xff时,输出会变化成0xff。
LE靠芯片处加电容也不行。
难道数据线变化的干扰这么大?

网友A:
^^不关我的事情^^

呵呵,自己对着手册看就是了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数据手册?

373在LE为高时明明是直通的,写得很清楚...

374才是边沿锁存的。

另外,个人建议不要用373,374这些了,改用573,574这些。

网友C:
对 圈圈说的没错 改用573,574 布线也很方便

楼主:
是把LE置为低的时候,数据还变化呀!

可能我描述问题不清楚。
LE置高的时候直通我是知道的^_^。
但是我现在问题时LE置为低后,操作其他设备,D0~D7数据线变化会影响373输出。且从0x00==>0x01等数不会影响,只有从0x00==>0xff时会影响。
而此时373应该是阻塞状态。
开始以为是D0~D7和LE走线太长,信号上升沿串扰。但是LE线加电容也没用。
操作频率是很低的。用仿真器单步走的。

另外,这个问题其实我改用374后已经解决了。只是想讨论一下这种现象。

网友D:
疑问?

请问你的LE是用ALE还是IO口模拟的?

楼主:
io模拟的

网友E:
一定存在误触发。374正常的原因是374为沿锁存,373为电平使

网友F: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