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电路

楼主(2007-10-24):
请大家帮我看看,里面是否有错误

楼主:
图片这里

网友A:
OP-07在这里实在是大材小用

本来一个三极管(反相)或两个三极管(同相)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即使一定要用芯片,专用芯片也很多。

网友B:
晕了晕了

网友C:
OP07啊

这么好的东西用这上面

网友D:
有点问题

1:同相驱动,上电瞬间MOS管导同,会引起误动作,最好换反相驱动
2:OP07价格贵,建议选用74LS06(OC门),驱动电压根据VGS来确定,驱动电流可以通过上调整拉电阻来确定

网友E:
同意LS,还是用三极管来做驱动电路吧,简单而且稳定。

网友F:
不要把线性模拟电路用在纯数字的开关电路上

网友G:
把OP07换成光藕不更好吗?

网友H:
用于开关的话,最好使用推挽电路去驱动,

或者用专用IC,IR公司里有几种这样的驱动IC,我用过其中一种,非常好用.

楼主:
先说明下面图1当中的电容实际不存在

我原来想使用下面图1的电路,当P2.0拉底,哪个GS结相当于电容在放电,电流一部分流过PNP管的eb,另外一部分流过ec结
但是电容的电荷慢慢减少,eb电流减少,ec结内阻变大,放电速度变缓,
但是如果使用运放,输出引脚一直为低电平,放电速度快,
大家 说说我这个顾虑是否有点多余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有点问题
1:同相驱动,上电瞬间MOS管导同,会引起误动作,最好换反相驱动
2:OP07价格贵,建议选用74LS06(OC门),

回答1 :我的单片机一上电就 CLR P2.0
回答2 :我03年 买OP07 要4.5元

引用 网友G: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0楼: 把OP07换成光藕不更好吗?

回答:OP07换成光藕 该如何接线,是不是下面的的图2 ?
      感觉哪个光藕承受不了12V

网友I:
你是搞科研还是做产品?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2楼: 先说明下面图1当中的电容实际不存在

我原来想使用下面图1的电路,当P2.0拉底,哪个GS结相当于电容在放电,电流一部分流过PNP管的eb,另外一部分流过ec结
但是电容的电荷慢慢减少,eb电流减少,ec结内阻变大,放电速度变缓,
但是如果使用运放,输出引脚一直为低电平,放电速度快,
大家 说说我这个顾虑是否有点多余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7楼: 有点问题
1:同相驱动,上电瞬间MOS管导同,会引起误动作,最好换反相驱动
2:OP07价格贵,建议选用74LS06(OC门),

回答1 :我的单片机一上电就 CLR P2.0  (复位过程中,你能CLR吗?)
回答2 :我03年 买OP07 要4.5元   (做产品的话,0.45都嫌贵啊!!!)

楼主:
回答 davidli88

1 . 我的意思就是程序的开始就CLR P2.0
    即使单片机一上电就是P2.0是高电平,也很快被我的CLR指令拉低

2 . 我03年 买OP07 的确要4.5元,可能我被蒙了

网友J:
TDA7560,BTL接法时怎样波形会不正常,请指点

TDA7560电路,单端带负载接时,中点和波形都很正常,BTL接法时怎样波形会不正常,请指点,谢谢.

网友K:
晕,新来的吧

虚心接受意见,勤动脑

网友L:
哎!光藕又不是只有一种!

回答:OP07换成光藕 该如何接线,是不是下面的的图2 ?
      感觉哪个光藕承受不了12V

光藕承受不了12V?哪个光藕?换一个不就结了!多少开关电源都能用,就你不能?非用运放不是?用吧!不管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