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带电路如何布局

楼主(2007-10-24):
本人最近在布微带电路,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微带板如何布局,包括信号线宽的计算及电源线的宽度和长度,信号线与地线的距离等等,如有知道,请告知,本人将不甚感激!!!

网友A:
参考一下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4836229.rar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2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5019773.rar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3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5040763.rar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4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519649.rar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5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5131375.rar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6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5150944.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06.rar 才能解压

网友B:
呵呵,这可不是几句话能讲出来的

不同电路、不同应用间的差别太大了,而一般原则却很虚,不妨分析一些成品板,然后从错误和教训中学习。

网友C:
比较敏感的电路,需要先用仿真软件仿真。

网友D(2019-04-29):
先软件仿真初值,再可以用appcad来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高频高速PCB设计相关资料集.part1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054836229 ...

有这个吗《示波器原理、维修与检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 〓◆ 图解示波器使用方法与应用技巧 286页 49.2M 书签版 ◆〓
  • →→ 深入了解示波器 61页 4.3M pd ...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