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VCC,VSS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初学者,别见怪!

楼主(2007-10-24):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VDD:电源电压(单极器件);电源电压(4000系列数字电 路);漏极电压(场效应管)
VCC:电源电压(双极器件);电源电压(74系列数字电路);VSS:地或电源负极
VEE:负电压供电;场效应管的源极(S)
VPP:编程/擦除电压。
详解:
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
电路中,一般Vcc>Vdd !
VSS:S=series 表示公共连接的意思,也就是负极。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