嫦娥成功了,但感觉这段话似乎泄密了,那个7年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是不是太忘乎所以了,以前从没听说过呢!
都可以批量稳定生产了,而且这个火箭基本不是定制的,随便到仓库领一个就可以用啦^_^,牛啊!

如果用火箭装核弹头当洲际导弹,岂不地球上随便打^_^

以下是对话:
记者:那火箭放这么长时间没问题吗?

  岑拯:没问题,火箭现在都批量化生产了,不是为卫星特做的,除非特别特别需要,一般都不用换,火箭放个半年一年再发射都是没问题的。我们最长的一火箭放了7年。

  记者:放了半年火箭还能用吗?

  岑拯:没有问题啊,就是放上一年都没有问题,我们最长放了7年都照常发射,还成功了。2004年发射的“亚太六号”卫星,本来应该在7年前发射,由于种种原因推迟了7年,那枚火箭在厂房里整整躺了7年,结果还是成功发射。我们的火箭是批量生产的,但是由于卫星的型号不一样,必须量身定做,比如气缆电缆,卫星支等都是为卫星特做的,如果不是特别原因都不更换。这次发射就整个挪掉了一些用不着的设备。

http://news.sohu.com/20071022/n252773512.shtml

网友A:
一二节是已标准化了,第三节会根据具体载荷加以调整。

一个火箭从设计到研制再到成熟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需投入相当大,所以不会轻易地改型。

网友B:
用过拆下来的航空导线,感觉太爽了。

那皮薄的让你忧心忡忡,但是用烙铁去烫怎么都烫不坏……

网友C:
硅胶线就很经烫,烙铁是烫不坏的

网友D:
那种透明的套管,用火烧,变成白色的,不透明了,等它冷了,还

照样使用,太NB了。

网友E:
这个没什么密秘可言

做火箭的材料,都是一等一的好,系统可靠性也极高。加上库房的环境好,估计放几十年都闪闪发光。

存放时间久了,最多换换电池什么的

网友E:
听圈圈这么一说

实在太诱人了,军品就是不一样

网友D:
我说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军品吧,就是耐高温的材料,应该就是硅

很软的, 用火烧烧到它变白(我开始还以为变成灰了呢^_^),等它冷了(要多等会,
不然会烫伤手),又跟原来一样,透明,很软和,有弹性.

网友F:
确实不关什么“泄密”,导弹用火箭是不同的

    以洲际导弹为例,美国、俄罗斯等早已解决了固体火箭燃料问题,很多导弹包络陆基弹和潜射弹都处于随时可发射的待命态,这些导弹的战斗待命期都远不止7年,中国解决相关问题则是在80S之后。
    液态燃料火箭在发射前才填注燃料,之前则可以在库房长期存放,但这样的火箭不适合做快速反应型洲际导弹的载体,填注太费时间,战时几乎是明靶。液态燃料火箭虽然发射准备麻烦,但技术起点低、价格相对便宜、推力也更大,商用发射包括“嫦娥”的发射自然更实惠。不过液态燃料火箭一旦填注燃料就必须发射,再也无法回库存,所以选择发射的时机非常重要。

    说到航空导线,我有一段剪自被击落的台湾U2侦察机机翼上的导线,我得到该导线时,这架U2已被击毁二十多年。我试了一下暴露在外如此长时间的导线芯,发现易焊性仍然非常好,同样产自美国的民品导线(修理一台RCA的收音机)在二十多年后干脆都锈断了。

网友G:
一段剪自被击落的台湾U2侦察机机翼上的导线

网友F:
当年脑子里缺根“筋”啊!

    搁现在,我肯定至少要在那段U2机翼上拆块蒙皮外加块肋板什么的,翼尖指示灯的安装座也不错(灯早就没了)……还有几架初教6、直5、歼5、歼6、歼7、轰5和一段伊尔客机的机身等可供搜寻。
    上学时颇有机会在垃圾堆里收集点希罕物,单在我们专业的实验室里就有个废品箱,我记得里面至少有个原装Mig15的半截操纵手柄和一个苏式轰炸机用的废陀螺以及轰炸瞄准镜的部分残骸,苏制废表头、坏测速电机和其它废旧零件则一大堆。当年俺老汉在学校也算“名人”,各系都混的面熟,除了飞机零件,火箭和鱼雷的零件也有机会收集,可惜当年对这些没多少兴趣,那些废品现在要么已经早被“处理”了,要么就被后来“有心”的教师及学生们瓜分了,唉——悔啊。
    当年上学唯一留下的两件纪念品一个是那段U2机翼上的导线,另一个则是一国产老式磁性水雷引信组件的一部分。
    呵呵,透露这些信息,我是哪个学校出来的已经公开了。

网友C:
嗯,那我们是不是该叫你...

“缺根筋”先生呢?

网友H:
是做战斗机的?我一个同学就那毕业的

网友I:
应该是南航或者是北航的吧?

网友D:
呵呵,我连见都没见过....

网友J:
莫非 chunyang 是校友?

至少是科工委学校的

网友F:
南航、北航不会接触鱼雷、水雷

    能有机会同时接触飞机、火箭及水中兵器的高校全国仅一所啊,211首批15所高校垫底的那所,不过旗下航海学院应该叫反航海学院才是,船不会造一艘,专研究把船打沉的家伙。我的母校在我上学那会属航空航天部及船总联办,后来航空航天部撤销了,改革部属高校的归属后,应该是科工委及教委联办了,不过具体情况不了解,毕竟都是在离开很久之后发生的事,听说近年来发财了。

    在21IC经确认是校友的ID只有小田鼠那厮,其它的对不上号,赤铸难道也是吗?前面的信息应该足够判断了。

网友K:
真的假的???

网友L:
西北工大?

网友M:
西工大有个飞机系

网友F:
呵呵,业内不会叫“飞机系”的

航空学院下属几个系,后来又成立了个民航学院,这两年好像还有个试飞学院什么的。

网友M:
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简介

飞机系是我国航空工业部门最早建立和发展的科研与教学园地,也是西北工业大学以“三航”为特色的主体之一。经历了40年的艰苦企业,已发展成为我国航空系统重要的科研基地和重点学科。系里现设有“飞行器设计”、“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三个主干专业,隶属于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流体及固体力学三个一级学科。这三个学科不仅是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也是我国重点一级学科,全学科得到“211工程”的重点建设投资。学科内现设有5个硕士点、4个博士点及3个博士后流动站;建有翼型与叶栅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动力学与强度国家专业实验室、空气动力学实验室和飞机结构强度实验室(均为航空工业总公司开放实验室)以及翼型研究中心、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等研究与教学机构。西北工业大学与中国飞行研究院联办的试飞员学院也挂靠在飞机系。

网友M:
是叫飞机系吧?

我的一个舅子就在那里工作的。

网友N:
一段剪自被击落的台湾U2侦察机机翼上的导线

俺也没见过, 想见啊.

网友O:
国防科技大学?

网友P:
叫飞机系?太难听了吧

我知道沈阳航空工业学院有个飞行器制造专业,真还没听说过飞机系。

网友Q:
你是西工大的吧?

航海航空全能接触的学校不多,
西工大算一个,原来老哈军工算一个
其他基本没有了
你是航海学院的?那主要是搞双雷的了吧

网友F:
没准现在真叫“飞机系”了,可能是为了扩大在公众中的影

当年是叫“飞行器设计工程系”的。
To li_mu:我不是“航海学院”的,前面提到我们专业的实验室废品堆,其构成已经很清晰的表明了该专业是什么——飞控啊,我们那很多人来自哈军工。

网友R:
呵呵

难道是哈工大的? 现在搬到长沙的国防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