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外接的电容种类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10-25):
晶振外接的电容是选用温度补偿用的电容(TDK C0G)还是选择高电介电率类的电容(TDK X5R),为什么???

网友A:
一般来说,用C0G电容好点吧.

一般来说.用C0G电容好点吧.
温度系数好.

网友B:
XR电容的容量较大,而该电容一般只有几pF到几十pF

故不适于X5R、X7R等材料,这么小的电容用的都是C0G、NPO材料的。有关电容材料的知识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相关**。

网友C:
一般用npo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