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0-29):
这样使用,要求晶振厂家设计晶振的时候,负载电容设计成多大?

网友A:
单端的接法是有的,你可以要一下他们的内部电路

楼主:
芯片内部的图别人不会给的吧,呵呵

网友B:
一般情况下

每个端口Cx约为10pF

网友B:
需要CL为46pF的晶振

这很难办,从成本上考虑,一般晶体的CL都在8~30pF之间.

正确的方法是跟据晶体的CL来订谐振电容,而不是反过来.

楼主:
davidli88的CL 46pF 是怎么计算的啊?

davidli88的CL 46pF 是怎么计算的啊?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这是个典型的三点式振荡器,电容的值与振荡幅度相关

网友D:
我倒沒見過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