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7-10-29):
如图中,为一太阳能充电控制,及电池电压过放控制,

现在Q1管怎么关不断啊,使Q2一直导通,

电路设置是电池电压到17V的时候,7脚输出高电平,使Q1关断.J3为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的电压.

网友A:
用比较器

LM358输出高电平比Vcc低1-1.5V

网友B:
D3位置上再多串一两个二极管,Q1基极接一个几K电阻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