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恒流源,要简单的,电流2mA左右,要稳定,100PPM

楼主(2007-10-29):
要简单的
本人想到用些电阻加个三极管,一个稳压管

Irl=(Vd1-Vbe)/R2

楼主:
做了个实验

把整个电路置于0度环境下和置于50度环境下,电流变化较大
最惨的是,随着温度的升高,D1变大,而Q1的Vbe变小(PN结特性),误差最大,如果D1变小到还好,但这要对D1进行挑选,此法不可取

网友A:
这个电路要做到100ppm 门都没有

网友B:
用TL431做个...

楼主:
既然D1变化无常,干脆把D1改了

用电阻代了,这样温度漂移就只剩下Q1了,好了一点

实验数据如下:
0度时  Irl=2.158mA
50度时 Irl=2.171mA

变化了0.013mA/50度

网友A:
电源电压会变的

楼主:
RE:computer00

用TL431代D1吗?
好象不行,这样做Vd1是稳了,但Q1还是漂啊?

楼主:
回 awey

电源电压用OP07做

网友A:
op07有温飘,op07前面的基准呢?

楼主:
用6.9V的基准(0.1PPM)

OP07温漂不会超过20PPM的吧

网友A:
第一次听说 0.1ppm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就看到一个东西

楼主:
听说热藕合可以解决某些问提,这次用用

再改电路,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0.1ppm的基准我可没听说过

用三极管做恒流源 不是鲜花配牛粪,^_^

楼主:
我把D1,Q1绑在一起,要热一起热

都是PN结,温度系数应该差不多了吧,如果能抵消,哈哈,万事大吉

网友C:
结果如何?最后一个电路效果应该比前面的好不少

楼主:
回awey

实际使用时不用那个0.1ppm的基准,用个20PPM的
0.1ppm的基准叫LM199(不是0.1PPM,是0.3PPM的)

继续实验,明天交答案

楼主:
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A:
恒流源电路

楼主:
这么多,发了

网友B:
搂主总共才2mA,就一个431就行了吧?

图中红色框中是一个TL431的代替画法. 0.1K电阻是负载电阻,1.25K电阻是取样电阻.
还不清楚楼主的负载电阻范围和电源电压,可能一些参数需要修改。

缺点是这个图输出不是直接接地的,浮地。

楼主:
谢谢热心的computer00

我的负载是18 ohm 到 400 ohm

加热藕合后的情况
0度时,  电流=2.238mA
50度时, 电流=2.244mA

电流变化=0.006mA/50度,接近100PPM了

我就奇怪,加热藕合后应该没这么大的误差了呀
难道D1有问题?把他换成与Q1一样的管子试试

网友A:
因为二极管的电流与三极管的BE电流不一样

D1换成三极管,并与Q1接成对称的方式。

楼主:
奇怪死了

用两个二极管,情况如下
0度时,    电流=2.326mA
50度时,   电流=2.327mA
100度时,  电流=2.238mA

居然抵消了

电流变化=0.001mA/50度
终于用三极管做出了100PPM以内的恒流源,不知道能不能大批量生产?

注意点,这里的电阻用0.1%精度,10PPM的,好贵啊
以后决定换掉,用50PPM的集成电阻,电阻的温度系数可以可以控制在10PPM以下

这里有一个很急切的问题,为什么要用两个二极管?????????????
望大侠们一定告知,谢谢了

网友D:
100ppm,很难很难

基准源要求优于0.01%/摄氏度的,不容易

楼主:
davidli88:

我25楼是怎么回事?能说说吗?

网友D:
你“做出”100ppm恒流源的原因

1、电源电压相对恒定,加上R3上的电压降较高,故Ib近似恒定,给温度补偿带来益处;
2、电路只需对Vbe、hFE作温度补偿。由于Vbe是负温度特性,用一只二极管刚好补偿,而hFE是正温度特性,故要用多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来补偿。

而你刚好用两只二极管就搞定了,说明Vbe、hFE的温度特性差不多互相低消,把它两个短路,相信是一样的结果(适当调节R3、R1的分压比)

网友E:
长知识了,先做个记号!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是还有一个hFE在搞鬼

(原打算用运放做),看到老外能用三极管做出100PPM的恒流源,所以我也要做

我准备用同Q1的三极管来代替D1,D2进行批量生产(二极管个体差异太大),行不?

网友D:
先别急

将电源调到20V/28V,看看还稳不稳得住?

网友F:
居然抵消了

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批量生产恐怕就不行了.

网友C:
呵呵,真长见识了,原来还要看hfe的

网友D:
re:donkey89

基本的东西不能忘啊,三极管就那么几个要重参数,如果连温度系数都不记住的话,实际应用中会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电路中,还有一个Icbo温度系数更大,只不过小功率管的Icbo很小,在这里影响甚微,故上面没有提到。

网友G:
25楼的图

生产中估计要出问题,换个管子可能就不行。
如果负载可以浮地,按22楼圈圈的建议做比较保险。

网友F:
回donkey89

这里偶然性很大---
如果没有R3,对HFE固然不必多虑---尽管它是几个要重参数之一.

网友H:
用LED试试看

网友I:
受教了

学习了

楼主:
把电源换成18V试了

0度时,    电流=1.745mA
50度时,   电流=1.746mA
100度时,  电流=1.747mA

100PPM以内

把D1,D2改为与Q1一样的三极管后,结果更酷

在0度到50度范围内测不出温漂

估计可以在50PPM内

楼主:
40楼的Iout计算应该不对,少了稳压管自身的电流

网友A:
再改变RL看看

楼主把宝都压在了电源电压上了。电源就没其他负载了?

贴个24V电压产生的电路出来看看

网友D:
问题很严重

VCC=24V:    0度时,    电流=2.326mA
           50度时,   电流=2.327mA
          100度时,  电流=2.238mA

VCC=18V:    0度时,    电流=1.745mA
            50度时,   电流=1.746mA
           100度时,  电流=1.747mA

这像恒流源吗? 恒流源不但要求具有足够低的温度系数,而且在电源电压、负载发生较大变化时,输出保持恒定

网友B:
哈哈~~~恒流源要求在电源变化范围内电阻变化范围内都保持

楼主:
davidli88,computer00你们弄错了

我变了电压,但电阻没变,所以Q1的基极变了,电流当然就变了,如果用稳压管那就是你们说的情况

awey说的对,当把电路元件都确定后,宝就压在了24V电源上
由于我的负载载10~400欧,所以以后改用10V的电源,这样好弄些,也容易找到好的电压源

网友C:
我晕倒了,是兰天白云你自己错了吧?你这是恒流吗?

网友J:
呵荷,恒流是要有基准源的

LZ的改进电路撤了基准源改用电阻对电源的分压,那么电源就成了唯一的基准源
所以LZ的电压是不能变的(没听说过变基准源后还能恒流的)

网友K:
我有更牛的

将所有元件都去掉,在24V和地之间只接一个10PPM的电阻。
10PPM的恒流源就此诞生。

网友L:
设计错误

去掉R3就可以了, 以2个二极管为基准源。
另,3极管当二极管用,将集电极和基极短接的性能较好。

楼主:
去掉R3,我试试

taoest:照你这样做,负载放哪里?

网友M:
请你注意“恒流源”的概念

他们说的都对,但你凭什么说他们谁谁谁错了?!看上去你没有理解恒流源的概念。这样你即使做出合格的电路来自己也不知道的。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46楼: davidli88,computer00你们弄错了

我变了电压,但电阻没变,所以Q1的基极变了,电流当然就变了,如果用稳压管那就是你们说的情况

awey说的对,当把电路元件都确定后,宝就压在了24V电源上
由于我的负载载10~400欧,所以以后改用10V的电源,这样好弄些,也容易找到好的电压源

楼主:
既然我这不叫恒流源,那该叫什么呢?

半恒流?

楼主:
最后总结

1:根据seeokok的建议"去掉R3就可以了, 以2个二极管为基准源"
  经过实验是不行的,这种情况下即使电源稳定,输出电流也随温度变化很大
2:如果把R3改大或改小点,输出电流都达不到100PPM的稳定度
3:如果要改变输出电流的大小,只能变更R2,R2改大点(如5.1K)或改小点(如3K)对电流的输出稳定度无影响,按此电路,100PPM以内没问提.
本电路做为一电流(我都不敢再叫恒流源了)对热电阻供电,用于测温度,测量范围是0.01~600.00度,本人直接把此电路接上测温部分,测温工作正常,总的温度漂移在80PPM内,本测温设备正在计量局接受检测.

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感谢几位大侠的热心指导

网友N:
真是锲而不舍!

网友O:
我把整个讨论过程都看了

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