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被干扰,怎么解决阿

楼主(2007-10-30):
一个仪器通过22芯带屏蔽的电缆与另一个设备通信,电缆的线径是0.2。
通信采用485总线。44.7K
电缆中的有两个芯作为仪器的供电线路,AC180V。
还有几个芯传输脉冲信号,脉冲信号有单片机产生,经MC1413驱动后连接到电缆。

当单片机产生脉冲时,有时候通信出错。

网友A:
可能是线间串扰

有几个疑问:
   1.带屏蔽的电缆,是外部有一层金属屏蔽层?线与线之间有屏蔽么?
   2.脉冲信号频率是多少?

可能是脉冲信号对通信线路造成了干扰,能否将通信电缆单独用一个双股的电缆呢?

楼主:
..

屏蔽只是外部有一层金属网,线之间没有

脉冲信号1K

电缆早就买回来了,唉

网友B:
主要问题应该是AC180V

网友A:
单片机若不产生脉冲?

现在已经确认了么?只有当单片机产生脉冲的时候会有通讯问题?
会不会是楼上说的电源干扰?

网友C:
信号线与AC180V分开

网友D:
485应用双绞线传输

网友B:
如果没有AC180V,你再发脉冲看看还干扰?

先把AC180V单独走试试!
是不是驱动继电器的电流较大,加吸收电路没有?

网友E:
低频干扰不可忽视!

AC180V夹在当中会有低频干扰!应换成直流传输!或单独走线并保持30CM以上的距离。或将易受干扰的信号线换成铠装型专用电缆。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F:
将脉冲信号改为电流型驱动

    干扰源是脉冲信号及交流供电。在不改变路况的前提下,抑制脉冲沿的陡峭度可降低干扰,考虑到长距传输,将脉冲回路改电压型驱动为电流型驱动可降低瞬态噪声。如果干扰仅临界的话,并个小电容降低脉冲沿的斜率也许有用,但仅限临界前提,多数情况下恐怕未必有效。当然,485总线本身的设计也很重要,自身“皮实”点也能扛过去,这就需要看看你的具体电路了。
    在本站《通讯技术》栏目有很多涉及485的帖子,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G:
你可以调整一下负载端的电阻试试,阻抗合适的时候,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