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过不了静电,有哪些原因导致?有办法解决?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网友A:
隔离与疏导

楼主:
回楼上

能否具体说说,比如非接触静电过不了8KV,金属外壳,双面板,有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帮解决了是不是有mp3赠送?

嘿嘿
开玩笑的
要看过不了是哪里拖后腿
mcu跑飞了?
液晶花了?
还是直接mcuover了?

网友C:
要是干扰到了晶振就麻烦了。

网友D:
外壳内侧有没有导电层?接个地?

网友E:
和我前两天遇到的问题一样

我前两天也在做CE,有的型号静电可以过,有的不行.
可以过的有两个特点:PCB是单面板,并且焊点都是在背面;面板和外壳质量好,结合的也比较紧密.
PCB板是最关键的,元件的摆放和地的设计很重要,如果改板可行的话就改板,否则就的在外壳和面板上下工夫了.

网友F:
你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lanbs.cn
蓝宝石电子技术论坛

网友G:
如果外壳是金属的,可以把外壳接PCB的地线看看

网友H:
没做过

俺没有发言权,不过awey说的没错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2楼: 隔离与疏导

楼主:
回4楼

花屏了,其实也是MCU OVER了,这小东东比我以前搞电话还难搞,郁闷!没办法,东西要出口,如果是内销还好办.

网友I(2008-11-20):
在敏感地方接一个防静电二极管,或在按键等部位贴保护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