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脉冲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10-30):
现在我有 +18V和-18V电压,想要用一个单片机引脚来控制他输出一个600HZ的方波,就是+18V和-18V来回交替输出,首先我用一光耦进行隔离,然后应该怎么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来控制+18V和-18V

楼主:
补充

这是图片,我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的,在控制端用一个600HZ脉冲进行控制,让输出端有600HZ的方波。原理图是错的,只是说明一下我的思路,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PNP管的E/C极接反了.

控制端必须也能提供正负电流信号.如果是单电源控制的,那么要有一套电平转换电路.
600Hz尽管频率不算高,但如果方波输出,就有上升下降时间的要求.而你没提供这方面数据.

网友B:
你的电路不能工作,管子的极性不对。

网友C:
PNP管E端的电压应该大于B、C 端吧

网友D:
乱顶一下

你的单片机输出的电压是5V吧?如果是这样,那输出高电平时,NPN导通,这时输出端也只有4.3V啊,不会有18V输出的,后面要在来一个三极管,18V要加在后面这个管子上,

网友E:
LZ说:首先我用一光耦进行隔离。。。。

LZ又说:原理图是错的,只是说明一下我的思路,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你看看这个图可不可以用。

600Hz尝试着不加死区,如果有共态导通现象就加一个。

或者把两个输出管反过来试试,做个集电极输出。

网友F:
参考:

上壁用NPN加PNP  NPN的e接地,c加一电阻接PNP的b,PNP的e接18V,c输出
下臂用PNP加NPN  PNP的e接5V,c加一电阻接NPN的b,NPN的e接-18V,c输出。

输入方波分别两电阻接上下两臂的b

网友B:
楼主已经用了一片光耦

再用一片就行了。这个方法电路最简单,600Hz的脉冲前后沿也足够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