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楼主:
大家批一批呀!

楼主:
为什么 B C两点的电压会变为0.1V呀?

大家帮帮忙呀

楼主:
0.1电压基本没有波动

网友A:
量错了吧

网友B:
笨,不同电流下二极管管压降不同罢了

网友B:
自己去画出2576模块内电感的电流回路,再做这个试验:

将100欧那个电阻减小, 你会发现BC 间电压减小;
再减小100那个电阻,你会发现BC 间电压变成负的!

信不信?

网友B:
你这样会造成不同系统间的地电压差

也就是说你这个接法各个不同系统的正、负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参考点,相对电压都是浮动的:

比如这个电路,实际上有4个系统,每个都是2端元件:
24V的正负两端(设正端标号D),(1)
5V开关电源                    (2)
负载1                         (3)
负载2                         (4)

如果这4个系统有其他连线--比如两个负载是要直接通信的两个CPU、比如CPU控制电源,那么就要考虑各个系统间的电压差和连接方式了

--我们可以看出:最好的方式就是基准统一,把1、2、3、4的负端全部连接起来

而你的连接是:
1、2的负端相连
2、3的正端相连
2、4的正端相连
那么3、4的负端出现电压差当然很正常了

因此,要防反接也应该把二极管放电源正端

网友C:
如果把2576换成7805是不是就可以这样接?

楼主:
xwj

你有所不知,

24入口已经有个4007,未画出,

现在是防 系统地线(C点)接到电源24V,而负载100欧的一端(开关k的一端)接到电源负极上。

网友B:
只是电阻的话根本就不必考虑BC间的电压

如果把2576换成7805,BC间还是可能有电压,但不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C:
如果把2576换成7805

如果把2576换成7805,BC间电压应该固定在0.7V

网友D:
万用表吃了那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