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节能增亮器

楼主(2007-10-30):
(无正文)

网友A:
当今的普遍现象

网友B:
节能灯+反光罩

网友C:
呵呵,如同街上的偷电器

网友D:
到这来问是明智的

这种东西10000%是骗人的

网友E:
想起来一句口号

口号:

我们要多快好省~~~~~~~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用提高功率因数来实现的,

楼主:
回LS

灯泡的功率因数是1,如何提高

网友:
整流滤波,提高电压有效值

网友G:
RE楼上,超额使用,灯泡烧得快.

普通灯泡功率因素是1.不可能再提高.通过整流滤波提高有效电压,的确可以提高实际功率,增加亮度.但同时以损耗灯泡钨丝的寿命为代价.节能却不见得(P=U*I.除非该装置能打破这个定律).
没解剖过实物.无法进行实质性讨论.

网友D:
整流并不能提高效率(节能),相反要降低效率

整流、滤波是有损耗的。

网友H:
可以提高亮度和效率的,不过伴随的是灯泡寿命的急剧缩短

通过整流滤波,提高电压有效值,从而使灯泡超额使用

白炽灯的发光效率和灯丝温度有直接关系,
白炽灯在超额使用时,灯丝温度更高,因此发光效率明显提高
但同时无视蒸发的速度也急剧加快,灯泡的寿命急剧缩短,甚至在上电瞬间熔断

以前把4V的矿灯灯泡接6V的蓄电池用,本来应该发橙红色光的灯泡发出来的光变成近似日光灯的白光,色温明显增加,亮度和效率也是明显增加。
当然,原来能用300~1000小时的灯泡也就只能用几十个小时了:-)

网友H:
而反过来,把灯泡降额使用,也可以明显提高灯泡的使用寿

比如路灯,有时候并不要很亮,就可以给他串个二极管降功率降到一般,这是虽然灯不是很亮,但寿命却显著正常了,甚至可以N年不用换灯泡

网友H:
说说家用的话什么灯最节能:

尽量买灯管最细的正品节能灯或日光灯
灯管越细的灯发光效率越高,比如T3细管径(9mm直径)T4(11mm传统的节能灯管径)等

现在流行的无极灯也是不错的选择,结构上有更高的效率,但是价格相对太贵了

好的节能灯,采用高光效的三基色荧光粉后,其发光效率可达70lm/W以上,是普通白炽灯的5~6倍,而寿命可达8000h是普通白炽灯的8倍,不仅经济耐用、而且免除用户频繁换灯的烦恼。

大功率LED虽然也很亮,但光效也只60lm/W左右,而且由于是点光源分外刺眼,显色性更是明显不如日光灯或节能灯。一次除了手电,不简易用于家用照明。
LED的寿命很长(半衰期50000小时),不超额使用的话可以连续点亮5年!适合于强调可靠性、需要长期照明、或不好换灯泡的地方

节能等、无极灯、LED灯可以用很长时间,白炽灯的寿命就短多了(<1000小时)
白炽灯一般只用于偶尔点亮、且不需太亮的场合,考虑寿命的话建议降额使用

关于寿命问题
优质电子节能灯的寿命一般都可达到8000h,而劣质“垃圾”灯3000h都达不到。影响电子节能灯寿命有两大原因:一是节能灯毛管本身的质量问
题如灯丝结构、电子发射材料组份及涂覆量是否合理、排气烘烤去气、通电分解是否彻底等造成毛管质量低劣,导致寿命不长。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镇流器线路设计不合理,使节能灯在未经预热的状态下,高电压(电流)启动(俗称硬启动),造成灯管早期黑化,寿命大大缩短。作者将2V7W的二组灯(一组在电路中加热敏电阻PTC,一组不加PTC)作快速开关寿命试验(30s点亮90s熄灭),结果不加PTC的二支灯在160次、603次时电极周围出现发黑,到2960次和5140次时寿终;加PTC的二支灯在1008次、1215次时出现发黑,在12508次和16800次时寿终。可见加PTC的软启动电路比不加PTC的硬启动电路寿命提高二倍以上。电子节能灯的启动时间不大于1s为好,一般在0.4~0.7s,飞利浦节能灯的启动时间在0.67s左右。

目前我国的电子节能灯质量良莠不齐,基本上可分为高、中、低三档。

(1)高档节能灯占30%,产品质量达到先进国家质量水平。寿命在8000h以上,出厂价每支30元左右,并获得中国长城,欧洲CE,美国UL等安全认
证,产品主要销往海外。
(2)中档节能灯占40%,产品质量一般。寿命在6000h,出厂价每支13~20元左右,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部分产品出口,出口价每支1.6~2美元。上述企业在发展中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大部分企业采用三基色荧光粉生产中档节能灯毛管供
整灯厂组装后出口。
(3)低档节能灯占30%左右,厂家一般采用卤磷酸钙荧光粉生产节能灯管,发光效率仅为三基色灯的50%。而装配整灯用的电子镇流器大都使用劣质
元件,功率做得很低,线路中不放PTC及滤波电感一类重要元件。因此亮度低、寿命短、安全性差。这种低档灯质次价低出厂价每支3.5~4元之间常被人们称为“垃圾”灯。随着经济发展,消费者对节能灯知识的日益了解,“垃圾”灯终将被淘汰而让位于中高档电子节能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