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的小电阻好像有微弱的磁性,可以被吸起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31):
很正常,很多都能吸起来的

不是电阻有磁性,而是电阻引脚呈现铁磁性

并不是只有铁的才能吸起来哦
为了保证引脚可焊性大多都会镀镍,镍就是铁磁性材料,可以被磁铁吸起来哦

网友B:
樓上知識好豐富

网友C:
会不会是铁磁性材料金属膜?

楼主:
哈,多谢xwj老师指点啊!

多谢多谢^_^

网友D:
XWJ说的正确

    SMD元件的焊脚在无铅化要求之后,为了保证易焊性往往要镀一层镍,镍是铁磁性物质,而电阻本身的重量很轻,所以被磁性工具吸起正常,但电容之类的较重元件就不行了,除非用很强力的磁铁。
    关于SMD元件的详细结构信息,去下一份器件手册看看就知道了,不过一般IC手册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要看,电阻、电容之类的恐怕很少有人有这个意识了,其实一样重要。

楼主:
原来是因为顺应无铅化要求啊,谢谢指点!

哈,风华的手册我这里倒有,不过几乎没怎么翻^_^
多亏鞭策

网友E:
顶一下,又长见识了

网友F:
怎样判断贴片集成块

怎样判断贴片集成块,请问大侠1脚怎么判断.我怎么看都是一样的

网友G:
非贴片的轴向引线的电阻

有些也有铁磁性。

网友F:
那贴片的怎么判断呢?

网友H: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