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转速表是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2007-10-31):
我看电路图,仪表盘里的微电脑直接控制转速表。可是转速表应该是模拟的啊。
还有微电脑接受的转速信号是模拟还是数字的呢?

网友A:
微电脑?

是啥

网友B:
单片机、嵌入式、等等等等

网友C:
可是转速表应该是模拟的啊。

模拟的有可以 改为 数字的呀

网友:
一般是模拟的

力帆?当年搞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