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伏单片机与3伏器件连接问题?(图)

楼主(2007-10-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直接连在一起应该没问题

网友B:
3.3V的能承受5V的电压吗?可以用转换芯片像74HC16245

网友C:
芯片间加个电阻

网友D:
许多 3.3V 器件都可以直接接受 5V 电平

如不能,加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是不是这样中规中矩一点儿

是不是这样中规中矩一点儿
5V-3.3V:用电阻分压,为了可靠性,绝不在手册规定外使用
3.3V-5V:接两个三极管反向再反向,三极管的电源接5V,高低电平一定能满足5V器件的要求了。

网友F:
应该可以直接连

5V,3.3V只是说器件运行所需电压,但并不是各个引脚电压。做为同一功能标准的接口,其电气规范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电压标准应该是一样,可以直接连。

网友G:
应该可以,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