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后,计算相位角的问题。

楼主(2007-11-01):
FFT后,用某个频率成分的虚部除以实部,为相位角的正切值。求反正切,即可得到相位角。但是反正切函数的值域为-90度到90度。显然实际情况不全落在这个范围。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根据实部和虚部的符号可以计算出它在哪个象限

然后根据tan值可计算出实际的角度.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帖子里有讨论。

<a href="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86503&tp=%u8DDF%u5927%u5BB6%u4EA4%u6D41%u4E00%u4E0BFFT%u51FD%u6570%u5E93%u7684%u7528%u6CD5%u3002%u76F8%u4FE1%u5F88%u591A%u4EBA%u90FD%u6709%u7528" target=_blank>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t=2386503&tp=%u8DDF%u5927%u5BB6%u4EA4%u6D41%u4E00%u4E0BFFT%u51FD%u6570%u5E93%u7684%u7528%u6CD5%u3002%u76F8%u4FE1%u5F88%u591A%u4EBA%u90FD%u6709%u7528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0&page=1&t=2345567&tp=%u9891%u7387%u6362%u7B97

楼主:
谢谢

以前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实部虚部都是正的对应一象限,实部正虚部负对应四象限,实部虚部都是负对应三象限,实部负虚部正对应二象限?

网友B(2010-07-05):
圈圈 你的讨论帖子 链接看不到了 你还有吗?

网友C(2021-01-08):
引用 网友A:
然后根据tan值可计算出实际的角度.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帖子里有讨论。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 ...

您好,这个帖子无法打开,请问可以重新发一下么?谢谢

网友D:
double atan(double x),取值-π/2 ~ π/2
double atan2(double y, double x),取值-π ~ π

网友A:
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