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那种磁带的随身听是怎么控制磁带转速的恒定的啊?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网友A:
有个小的伺服电机系统

网友B:
电机稳速

网友C:
好象是电压负反馈+电流正反馈

网友C:
tyw有拉皮条的嫌疑

:-)

网友D:
这样的皮条多多益善

网友E:
恒速电路和上面的飞轮

网友F:
电机是带有稳压的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稳定速度,有一个LS说的飞轮,飞轮通过一个杆状的轴与压带轮接触控制带速,收带盘采用离合器结构,随着收带盘磁带越来越厚,离合器打滑使收带盘慢转。
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久了皮带老化,收带盘离合器不好用,导致扎带。

网友G:
早期的(1980S以前)机芯用机械稳速,惯性轮结构

    1980S以后的都用电子稳速,开始用分立元件,到1980S中期就基本上用专用IC了其原理是利用电机反电动势正比于转速的物理现象,控制电流使电机反电动势稳定即可实现稳速。当然,单靠电子系统是不够的,所以主轴惯性飞轮和压带轮拖动的结构仍保留了下来,其实看看机芯的机械结构就该明白了。
    当年,通过仔细观察、思考弄明白了这个原理是我上初一那年的最大收获之一。

网友H:
飞轮减小更主要的目的是缩小了体积,减轻了重量

当年俺玩过一台无刷飞轮的WALKMAN,能收TV伴音来着,以当年近2K的身价,算天价了

网友C:
飞轮的作用

是降低拌摆率,一级机要求达到0.08%,小飞轮只在低档机上出现

楼主:
还是整不明白,什么时候找个随声听打开看看!

什么是飞轮?
chunyang 初一的时候就知道原理了,我到现在还看不明白,惭愧啊!
本来最近要做一个送布装置,想到了这个,没想到这里面这么多学问

网友I(2016-03-03):
引用 网友G:
    1980S以后的都用电子稳速,开始用分立元件,到1980S中期就基本上用专用IC了其原理 ...

版主  知道里面 磁头工作原理吗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版主  知道里面 磁头工作原理吗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

就是一线圈,交变磁场使线圈感生电动势,中学物理讲过的,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就是一线圈,交变磁场使线圈感生电动势,中学物理讲过的,忘了?

这个明白 , 我们*币上有磁性  再通过磁头感应器 我不知道我们的纸币磁性有多强大致的范围
           还有通过这个磁头 到底能产生多少的电压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明白 , 我们*币上有磁性  再通过磁头感应器 我不知道我们的纸币磁性有多强大致的范围
           ...

只要能产生信号即可,微弱不怕,用足够增益的放大器即可解决。磁头输出电压跟磁头线圈的圈数、读取过程、磁性材料的剩磁强弱等有关,具体去看磁头的手册。通常在数十微伏至毫伏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