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将DC24V降低到DC12V而且电流约1.5A有没有便宜的方案

楼主(2007-11-01):
将DC24V降低到DC12V而且电流约1.5A有没有便宜的方案?不用管DC24处的电流,DC24处的电流足够大,就是想要一个DC12V,1.5A的电流?应该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我用稳压管加大功率三极管,行不

我用一个12.5V的稳压管接在大功率三极管的B极,这样行不?其实我所需要输出的电压不需要很稳定,10V-13V,都没有问题的像TIP41和TIP127这样的大功率三极管,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参考下2576等的用法

http://www.alldatasheet.net/datasheet-pdf/pdf/8733/NSC/LM2576.html

网友B:
稳压管加大功率三极管

那样做成线性稳压效率太低,需要好大个的散热器。

网友C:
参考下2576等的用法

听四楼的没错

网友D:
应该用DCDC

否则发热严重,效率低下,去LT、NS等的官方网站看看,可用的芯片还是不少的。

网友E:
要隔离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