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高速模拟开关

楼主(2007-11-02):
切换速度能够达到几个MHz吧,多路2选1,输入模拟电平能达到20V最好,

选通电阻尽可能小,crosstalk尽可能小,价格不论,关键是希望性能好,又能买得到。

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有推荐的,上来问问,谢谢了先。

网友A:
找找美信的看看

http://para.maxim-ic.com/cache/en/results/35452.html

楼主:
我上去找过的,但是不知道选哪类

因为我就是想在两个电平之间高速切换,两路都没有什么信号的,只有电平

网友B:
AD公司

ADG74X

网友C:
要损耗小,速度快

用RF开关吧
SPM3214
损耗0.几个db,哈哈

楼主:
adg741?

只找到了741/742的资料,不过好像只能开关,不能在两个输入之间切换

楼主:
SPM3214

这个好像是一个输入两个输出选通的吧?
我是希望在两个输入电平直接快速切换选择一个输出,形成一个特定高低电平的clock

网友C:
可以反过来用

楼主:
哦。。。

这个。。。内部电路支持的啊?

楼主:
那么。。。有TTL电平控制的么?

希望能单片机控制

网友C:
单片机能控制

楼主:
好的,个么我去弄一片试试。。。

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到。。。

网友D:
我也想要一款

不过我想要输出有-3--3V电平的高速模拟开关

网友E:
HC4053

不过输入电平没有高达20V的,HC4053最高12V。或者用MOS管自己搭,就是电路复杂点,如果是单向的选择,用MOS管就很简单了。

网友F:
估计是多路ADC,先分压再进模拟开关即可

网友G:
通常低压模拟开关性能高得多

最好先分压,可以找到10ns量级低crosstalk的
直接20V的,试试MAX4580,MAX314……速度都偏慢

楼主要求导通电阻小,可能是想不用缓冲,直接带负载,输出电流也可能比较大,所以也可以直接用MOSFET

网友H:
你这个贴在电源技术那个栏发过了

用DG201速度NS级

网友I:
DG508、UL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