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波问题

楼主(2007-11-07):
(无正文)

网友A:
去掉SR6,短路SR5

或 正端直接用两电阻对电源分压即可,要波形好点可在OUT与“+”间接个正反馈电阻。

不知到楼主注意到没有,输出的方波信号频率是输入正弦波的两倍。

楼主:
谢谢

是的,频率是二倍。

楼主:
请问二楼

输入电压从8V-60V都可以,需要用什么措施吗?

网友A:
如果对输出方波的占空比无要求,电路可以不变

只是要注意输入部分的功率承受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是否能详解一下,谢谢您了

网友B:
楼主还需要注意

SDZ2是9V稳压管,比较器电源电压也是9V,这超出了LM358允许的输入范围。

网友C:
同相端的参考电压没必要用稳压器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不知道VCC是多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会改进9V稳压管,VCC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