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裸片IC能做封装IC吗?

楼主(2007-11-0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不过从你的DIE的压焊点分布来看,要做成56脚以上的封装,有很多NC脚.除非你出大价钱开一个非标装的模

网友B:
呵呵,这方面davidli88 是行家,听他的没错。

网友A:
再次倒塌

这方面俺可是外行,只不过想象中的IC封装, 是很多针脚, DIE放上去后邦线而已,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有两边引脚的IC封装

楼主:
56脚以上,太恐怖

网友A:
打错了,应该是46脚以上

网友C:
任何芯片都能用成品封装

不过要在标准系列中选择,根据脚数和功率耗散情况选择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