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都是金属壳封装,里面是不是有透镜?

楼主(2007-11-08):
这个金属壳是不是就是用来装透镜的?

网友A:
顶部是透镜

但金属封装不是装透镜的必须条件,主要是用作屏蔽和散热。

网友B:
散热,可以理解

屏蔽何解

网友A:
光屏蔽

激光管的寿命与温度密切相关,结温又容易升高,必须考虑良好的散热。至于屏蔽,激光强度较高,侧面和底面不用遮光材料遮挡的话会有泄漏,很多情况下不准许,而金属导热性好又不透光,于是用金属材料做封装就很自然了。

网友C:
大多没有透镜

网友D:
透镜可以要求工厂做好

要看你需要的激光管的用途,聚焦型的必须带有聚焦透镜,非聚焦的则不带透镜但是有一个石英的玻璃用来保护里面的激光芯片
不同厂家的激光管性能差异很大,有的厂家的产品在标准电流下无外加散热仅能连续工作不到10分钟,有的厂家则可以工作到几个小时。当然寿命也和工作时间及温度有关。

网友E:
没透镜

激光二极管是没有透镜的,你所看到的大概是装有玻璃片的管子,有的管子不装这个片子.只有做成模组后才装透镜以调整光斑.铜壳是用来散热的,正常使用时是要在外面再加个铜套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