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中的投币器上的这个线圈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11-08):
为什么用两组而不是一组?两组线圈有一段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
参考一下

一种投币机.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193744103.rar
一种投币机.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19390675.rar
一种投币机.part3.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193920669.rar

下载后更名为 01.rar ~03.rar 才能解压

网友B:
听这里的前辈指点过:

这个就是用来检测游戏币的,也是金属检测器的一种!
没有金属体时,电路是一个振荡状态.
一旦有金属体,就会影响线圈电感参数,进而影响振荡频率甚至导致停振.

通过振荡频率的变化来检测金属币是否合法!

自己用示波器研究一下嘛^_^

网友C:
用铜丝在骨架上绕的

这个东西不复杂,本坛旧帖中有相关信息,搜出来看看。

楼主:
基本原理还是清楚的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用两组线圈?并且线圈的电流是相反的,有一端连接在一起,这样其不把磁场给抵消了?

网友C:
这得分析一下具体结构和电路

楼主:
过几天把电路发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过几天把电路发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
把振荡电路画了下,高手分析一下!

其中L1与L2大小不明,并且绕在了同一个骨架上,信号从C3输出

网友D: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L=L1+L2
c1和c2串联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反馈

这个电路没有反馈,看不懂

网友D:
再并个电容可以吗

楼主:
但是电路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Q1的基极对地少了一个旁路电容

楼主:
没有这个电容

没有这个电容,这个电路是实际工作的电路

网友E:
按道理应该要有这个电容

加上这个电容,就是个完整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不过没有也可能会振荡。

楼主:
越来越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

越来越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看到这样一个电路居然无从入手了

网友F:
这就是一个振荡电路

当硬币接触时频率会改变,不同的体积 材质 频率变化不一样,根据这个变化来判断硬币面值 假*等。P.S.软件设计时注意使用比较方式 不要什么平均方式 呵呵

楼主:
但是我用multisim 2001仿真了下

这个电路并不起振

网友D:
在r2那里并个电容.

引入正反馈

楼主:
经验证这个电路能够起振,可能开始我的下面的那个地接的

经验证这个电路能够起振,可能开始我的下面的那个地接的有问题,重新接后能够工作了,只是起振很慢,3、4秒才能起的来

网友G(2011-04-28):
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H:
被封了?资料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