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教下。

楼主(2007-11-09):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电源?有乜搞错?

频率呢?

网友B:
简单,文氏电桥加运放

频率由电桥决定,文氏电桥可以做到1Hz以下至KHz级,输出电压、电流则由运放的供电电压和输出能力决定,没有大电流输出运放时,可再加晶体管扩展输出能力。

网友C:
调啥?变频还是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