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外板子的接地!!!!!

楼主(2007-11-09):
原文是电子工程专辑网站上的,URL如下 http://www.autoelectronics.eetchina.com/ART_8800484213_2100004_TA_a46c88ea.HTM **的意思就是把射频地,模拟地和数字地接到一起!! 原文如下:众所周知,如果设计工程师缺乏对基本硬件/射频设计和电磁干扰(EMI)问题的理解,那么其设计出的便携式导航设备(PND)、个人数字助理(PDA)、功能手机和智能手机设备中的GPS性能将将大打折扣。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进行了不良的天线设计/选择,或者是无法处理内部EMI干扰。 在开放的天空环境中,GPS信号功率电平标称值是-125dBm,如果打个比方的话,这就相当于人在芬兰去眺望一盏在日本点亮的60W灯泡(如果能看得到的话)。GPS信号电平比1W(+30dBm)的GSM发射器还要低160dB左右,因此我们常说它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信号,几乎不允许接收器设计出现任何差错。 -125dBm信号电平基本上对应于50dBHz的SNR(信噪比或C/No)。不良的天线设计和EMI问题能使SNR减少幅度达15-20dB,这意味最大的SNR只有30-35dBHz。如此低的SNR对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对卫星数据的解码将变得异常困难。用户对此的感受是启动时间(TTFF)很长,总体性能极差,如位置跳动或速度漂移,更坏的情况是根本无法定位。 天线设计 选取便携式设备中GPS天线的准则之一是尺寸,对于尺寸受限的功能手机和智能手机而言更是如此。大多数常用的天线是GPS片状(patch)天线,因为它们相对容易调谐,性能较好。 GPS L1信号是一种RHCP极化信号,频率为1.575GHz,波长为19cm。这样的波长显然需要很大的天线,除非在电气方面做得更短。这种天线一般用?r>1的陶瓷材料制作。?r越高,器件就可以做得越小。然而提高?r会影响天线的辐射效率,当在小块接地面(ground plane)上安装小型片状器件时影响更大。如此小的天线将变成线性极化,而不是右旋圆形极化(RHCP),因此会造成3dB的极化损失。有关片状天线的经验是越大越好,不仅是指器件本身,还有器件下面的接地面。没有比在70x70mm接地面上安装25x25mm的片状器件更好的了,但这显然不是便携式设备的可行选择,因此必须选择更小的天线。 在10x10mm接地面上安装10x10mm片状器件就是一种不良的天线选择,这种天线虽然小巧便利,但由于上述原因,总损耗将达10dB左右,从而使最大SNR只有40dBHz,这还不算EMI干扰的情况。 Fastrax公司可以为用户提供许多种天线设计,公司甚至为包括环形天线到Helical天线在内的各种项目设计过定制天线。 EMI问题 从GPS角度看,EMI就是GPS频率上有害的宽频噪声。便携式设备中经常会发生EMI。有趣的是,EMI噪声虽然通常都会低于任意的EMC要求指标,但却足够干扰到GPS信号。 重要的是,EMI会增加GPS频率上的噪声电平,最终导致SNR降低。在GPS接收端根本无法减少EMI,必须在源头对EMI进行抑制。EMI进入接收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传导(通过导线),一种是辐射(通过天线)。辐射的EMI通常更糟。 便携式设备中的辐射EMI一般在10-20dB之内,它将降低同样数值的SNR,因此尽量减小EMI以保持良好的GPS性能至关重要。 图1是典型的EMI案例(台湾PDA)。在不加任何修改的情况下用户只能获得30dBHz的SNR。Fastrax公司可以帮助设计师定位产生EMI的源头,并将它降低到接近零。 基本上,Fastrax测试过的具有高速CPU和高速存储器总线的所有便携式设备都存在EMI问题。但是,如果硬件工程师能够牢记以下四点,就可以避免最为典型的系统设计错误,从而对EMI进行有效抑制,这四点就是: *?使用统一的[d1]接地面 *?使用射频屏蔽罩 *?尽量减少导线数量 *?避免GPS频率点的时钟谐波 我们的目标是对PCB和器件本身使用法拉弟盒,从而将噪声保持在里面。 在设计中,最常见的错误是硬件设计师在PCB上分割接地面,一个模拟地,一个数字地,一个射频地等等。这是由于许多电子书藉如今仍在鼓励使用独立的接地面!这完全是错误的。再也没有比所有电子器件共用一个接地面更好的了。如果非要分割的话,根据射频对偶定理,接地面的开路处将作为小型天线辐射出噪声。 第二大错误是电子器件没有屏蔽,这意味着器件本身将辐射噪声。将所有电子器件置于射频屏蔽罩内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EMI的另外一个潜在源是导线,例如扬声器和麦克风的导线,它们同样会像天线一样辐射EMI。一个很好的建议,是在这些导线上增加18pF的去耦电容。 最后要避免时钟谐波落进GPS频段。例如时钟频率是7.5MHz,那么它的210次谐波将正好是GPS的频率。 从解决EMI问题的角度来看,遵循这些简单的EMI指导建议可以让用户实现更优秀的硬件设计。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9235043850.gif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9235053195.gif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923518982.gif
供稿:Fastrax公司 请高手指教一二!!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923518982.gif

网友A:
分割地块……

如果电源和地层都不分割那当然最好。

通常各种地“各走各路”的思路是在双面板上用的,对于多层板有专门的地层和电源层,那等于有一个极宽的电源和地线。所有电路都并联到这条线径“粗大无比”的电源网络上。这相当于“把各种地经过一点接总地”。分割地快、电源块的事情可以移到上、下表层和夹层。

也许这个“点”块头比较大,看起来不太放心。如果分割了,自然这个“点”就要瓦解了。莫非还要另创一个接地层电源层把这些分割重新连到一起?如果不计成本,这也许更好。难道用一跟宽度(导线横截面面积)比不上整快PCB那么大的小导线连接这些分割片?……这不太科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