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信号输入,判断优先级输入?

楼主(2007-11-15):
最近要做一个会议系统,有5路信号话筒(MIC1,MIC2,MIC3,MIC4,MIC5)输入,要求有优先级MIC1    讲话时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MIC2使用时除MIC1,MIC2外其它音源的输入必须全部被muting掉,依此类推越后优先级越低。准备用单片机来做它的逻辑优先级控制,现在问题是怎样准确稳定的判断哪个话筒使用。我想用A/D来检测信号的输入,不断的循环检测5个通道输入,发现有信号时根据优先级来决定那些通道可以输入,哪些要被muting掉,理论上应该可以吧,但是又想如果这样做的话误差会很大,而且不断的开关通道会产生干扰,这样做出来的产品能不能用还是个问题。如果不用单片机来做直接用硬件做是否可以呢?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用单片机,纯用模拟电路可以做

不过,并不比用单片机省事。

楼主:
2楼的朋友能不能给个电路看一下?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检测信号的输入

网友B:
MIC信号放大到足够

再整流,大常数滤波,驱动开关电路.

网友C:
哈哈,随便说说

别想得太复杂,把5个话筒在硬件上独立,一个拉根线嘛,然后MCU去判断,软件很容易实现的吧,
哈哈,随便说说

楼主:
回6楼

MIC肯定是独立的通道的,MCU怎么去判断信号输入而又抗干扰呢?我现在想信号放大后检波有信号输入时输出低电平/高电平,然后再用与非门电路来判断它的优先级通道开关。

网友D:
每路用于检测信号的信号单独用运放放大,不会影响信号源的

楼主:
希望各位朋友继续讨论

大家觉得是用软件来做还是硬件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