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和开关数字量如何区分呀?

楼主(2007-11-15):
请教:模拟量和开关数字量如何区分呀?

网友A:
  模拟量是连续的,数字量是离散的!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实数和整数的差别。

如果是开关数字量那就更简单了,就是真/假,有/无,0/1等是非量。

网友C:
在幅度和时间上都是离散的信号叫做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