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功率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7-11-16):
大家好!
我在测量洗尘器(串激电机)功率的时候,同一电压下,发现在50HZ 时的功率比60HZ的功率大,
230v/50hz 的功率为713W, 230/60hz 的功率为700W,不知道为什么频率大反而功率小?并且,在同一频率和电压下,把进风口堵住功率更小,大约有620W左右,我知道这跟串激电机的负载特性有关,但也说不出详细原因,哪位能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A:
没错啊

串激整流子电机就应该是这样才对。

楼主:
谢谢 maychang大侠

不过为什么会这样哪?我想知道的是从理论上分析出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只知道和负载特性有关,但进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楼主:
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串励电机的电流=(电源电压-转子电动势)/阻抗

交流下阻抗最大的一部分是线圈的感抗,频率越高感抗越大,电流、功率越小

比如很多串激电机的电钻,可以220V交流和24V直流 交直流通用,这就是因为感抗很大的原因,两种状态功率、电流差不多。

再个,你测试的是视在功率还是功率有效值?

至于“把进风口堵住功率更小”不合常理,是不是你测试的条件变了?

楼主:
re:xwj

我测的是功率有效值。

//至于“把进风口堵住功率更小”不合常理,是不是你测试的条件变了?//
这个没测错,测试中电压和频率不变,下星期回公司,看能不能照几张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