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启动时不到5秒就自动关机了,这是哪出问题了?

楼主(2007-11-17):
开机时有滴的一声,风扇有转,显示器有显示,但不到5秒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A:
有没有自检呢.自检以后,有没有进入WINDOWS的图标.

网友B:
可能是操作系统损坏了吧?遇到致命错误了。别进操作系统

楼主:
没有显示windows图标

我的电脑是TCL的,开机时显示了TCL画面,
连bios设置都不能进入,还没等按del键就关机了

网友B:
你一开机,就狂按del键,看能不能进入bios。

楼主:
开机时我一直按住del键,也不能进入bios

网友C:
进不了的话就开机按着Ins键不放,再试试

网友D:
电源键

电源按钮短路可。或者卡住了。开机后5秒被强行关机。

楼主:
我也怀疑过电源按钮

后面我把电源按钮接线拔下来,直接在主板上用螺丝刀短接,还是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应该不是电源按钮的问题。

网友C:
呵呵,8楼说的这个倒是有可能

楼主:
电源按钮没有问题

开机按着Ins键不放,有啥功能?

网友C:
回复BIOS初始值啊,比如你超频超的不能启动、不稳定时...

楼主:
在电脑出问题前我没有动过bios

病毒有没有可能修改bios

网友E:
CPU风扇掉了,过热

网友F:
可能是电源问题

楼主:
CPU风扇有转

电源我换了一个,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G:
启动时按tab键 看下到哪步就重新启动

网友H:
风扇问题最大。

等长时间,再启动,如果能启动,立即进bios看看温度和风扇速度是否在3500转每分钟以上,设置温度报警为85度,如果是赛扬的设置到95度。

如果长时间冷却了还是不好的,首先怀疑是系统电源不稳定。
原因有几个,比如负载由于灰尘问题,电流过大,电源电压过低等等。

再次就是可能是南桥下的外设的问题。看看串口之类的是否有烧的。
还有就是把USB的线也拔了。
真不行就买个卡,跑一下看看吧。或者让信息城的人给修一下。

网友C:
可能性太多,启动后先进DOS看看

楼主:
也不是重新启动,就是关机了

什么状态也不能进入,开机时就有滴的一声,然后就关机了,如果把下内存条,会一直响,不会关机。

网友I:
哇塞,赶上脑筋急转弯了

我来说一个,把主板上的东西都拔了,包括cpu,显卡等关键的东东,然后启动,如果还自动关机,那就找电源和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G:
内存,cpu不能拔

楼主:
电源换过,还一样

内存也换过,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J:
键盘灯亮了吗

检查你的主板是运行到什么硬件而掉电的!比如内存、显卡、温度……

楼主:
键盘灯亮了

显示器显示了开机画面,接着就断电了,前后总共不到5秒。

网友K:
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换个其他牌子内存条实施

网友L:
过热

cpu过热,看看cpu 与散热器之间的导热硅胶是否失效

网友M:
我想也是CPU过热吧,

网友N:
LZ搞定了没, 俺想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G:
接个主板诊断卡看运行到哪里吧

网友O:
那就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了,你换个内存条试一下吧

那就可能是内存条的问题了,你换个内存条试一下吧,以前我在网吧做技术员的时候遇到过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的是靠经验,有的是靠排除解决的。

楼主:
还没有搞定

能够取下来的几乎都换过,内存,风扇,电源,硬盘,也重新涂过散热硅胶,都不管用,只有主板和cpu没换了,没办法了,只好周六扛去维修了。

楼主:
今天去电脑维修店了

检查说是北桥坏了,没法修,只能换主板。换主板觉得不合算,看来只好换台新的了。

网友P:
电脑城换个北桥芯片也就几十块钱

除非你的板子值不了100,那就不修了

网友J:
不会吧?不象是北桥坏啊!

看看那个电容爆炸了没有。或者电阻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
电容没有爆炸,电阻看起来也没有异常的

修电脑的那人说北桥换不了。

网友C:
呵呵,恭喜恭喜

恭喜LZ又有借口换新电脑了:-)

呵呵^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