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灯报警改造增加声音报警功能的电路

楼主(2007-11-17):
(无正文)

网友A:
加个2V的电压比较器,结果去驱动声音报警器

网友B:
加个二极管不就结了.

一个二极管0.7V,低电平时,就过不去了,高电平时,3.5V,通过二极管,然后去驱动三极管,三极管控制报警器就OK了.见下图

楼主:

vcc=5v,我有2點不清楚。
1,電阻r的阻值如何確定
2,如果想減小對原電路的影響,是不是要求附加電路有較高的輸入阻抗,那2個三機管應該如何接,选什么型号

楼主:

2v電壓比較區和實現呢?

楼主: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