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指纹锁相关模板的设计方案

楼主(2007-11-17):
刚听人说做这个模块可取几个开关信号出来,或定义一个自己的通讯协议供锁具调用即可,主控芯片可以是LPC2106,但由于本人比较肤浅,ARM正准备学,还是不太明白,望这方面高人祥细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有明白你的问题

指纹模块有开发手册的,通过交互命令操作,不存在什么“自己的协议”。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要做个指纹锁 ,除了相关的指纹芯片和一块arm主控芯片,我还需要哪些芯片啊?

网友A:
要看具体实现的功能

而且,不要尝试自己做指纹识别算法,买现成模块吧,外部用MCU实现其它功能就可以了,除非还有其它复杂应用,否则没必要用ARM。

楼主:

楼上 我是这样想的  先做个模块 就一块指纹现成的芯片+一块arm主控 在连一个了LED  通过高低电平来实现LED的不同变化  达到我的要求再和锁件集成起来  你看行吗????  (因为我锁做好后可能还要加很多功能  所以才想用arm  也没用过 就当学习 哈哈)

楼主:

希望这方面大虾看看可行否,或着说这个模块还缺啥??  很急~~~  谢谢

网友A:
先做吧,入门为先

然后才能知道细节的优劣。估计你是在做学校的课题,学校的课题无所谓一定要追求合理或者什么“性价比”,这和企业的商业行为有本质区别,学习是主要目的。

楼主:

好的  谢谢啊 那开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