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IGBT的高手看过来

楼主(2007-11-17):
第一次用这怪怪的东西,看上跟两个串联的三极管区别不大,但每个都并了个反向的二极管。作为大功率器件还有驱动板和吸收板,驱动板就是给管子的E、G两端提供驱动电压的,但这个板子居然能检测IGBT故障!?有哪位大侠可以告诉小弟IGBT的故障是怎么检测的?比如如果一个罐子的两个三极管都导通了且没有负载,就会报故障,因为这样肯定过流了。还有那个吸收板是做什么的?板子上有电容、电阻和二极管。
另外,IGBT烧毁的话通常是什么可能性?
谢了先。在线等高手。

网友A:
有一句话

“板子上有电容、电阻和二极管”。
模拟电路中只有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一共就这么些东西,别的就不属模拟电路范畴了。

楼主:
maychang兄是啥意思啊?

我是说那个吸收板比较简单,区区几个电阻电容再加一个二极管而已,希望能回帖子的朋友顾名思义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吸收能量且为什么需要吸收能量呢?
俺一向很崇拜您的,给点指点啊。

网友A:
回 小研究

总得有图才好说吧?
而且图中一定要标明元件数值。

楼主:
图来也

如图,两种类型的IGBT后面跟的负载是某大功率线圈,通过IGBT的导通角度来控制线圈电流。其参数为1200V,150A。驱动板和吸收板就是为这个IGBT服务的,现在的情况是直接把下面管子的E、G两端短接从而封死下面的管子,只控制上面的管子。但目前发现三个同样电路中的IGBT有1下面的管子被烧毁了,测量发现下面管子已经穿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B:
驱动板能检测IGBT故障,是检测短路时管子c、e之间的电压,电流大时这个电压升高,大于7V时保护。吸收板上的是RCD吸收电路。

网友A:
回楼主

负载是线圈,那么这应该是个Buck电路。这个电路下面的那支管子本来就应该用一只二极管作续流用。现在下面用IGBT,不知用意何在。

楼主:
回两位高手

6楼的兄台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电流过大CE电压升高?您说的RCD是怎么回事?吸收的是什么能量?
MAYCHANG兄,每个IGBT是两个管子,好象用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不用白不用了,姑且当二极管用呗。弱弱的问一下:您说的BUCK电路跟线圈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C:
按理说不应有什么问题

几项检查
1.确信那个内置续流二极管是存在的
2.对照数据手册及电路参数,校验管子安全工作区
3.也许损坏只是偶然的(包括某种个人疏忽)

网友B:
为什么电流过大CE电压升高?
--------------------------------------------

这个电压是如何升高的找找有关电力电子的书,我们用时要看产品的datasheet,里面有Ic和Vce的曲线。

RCD缓冲电路 我知道的有两种形式,建议你在google图片上找。这方面不敢多说,俺也是照着书上的和别人的做的。

你下面的管子的E、G两端如何短接的?是不是可靠?只要有瞬间的松动,管子就可能烧掉!如何不行建议你加负压。

楼主:
回新亮兄:内置的二极管是管子侧面图上有的,好象用二极管的测试方法来测试IGBT不太灵,如果您有什么直观的测试IGBT是否良好的方法,一定不吝赐教啊。
回yangzq兄,俺是直接把CE两端用线短死了。
几位高手如果有什么应用IGBT的心得,一定教小弟啊,虽然感觉怪怪的,但觉得这东西还是蛮有前途的。

网友D:
可能是寄生二极管损坏造成

IGBT是单向导通吗?感性负载一般续流电流较大,下管应该是做续流用。
下管坏有可能是寄生二极管损坏造成,一般寄生二极管参数都不太理想。

网友C:
详细说说负载情况

楼主:
回新亮兄

负载很简单就是典型的大功率线圈,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靠IGBT上面那个管子的关断与导通来控制线圈中的直流电流。
另外,请高手们想想,这个电路或者其中的哪个器件有可能造成强烈的干扰?我总感觉跟这电路同放在一个柜子里的电路板(用来监视这个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的弱电板)被强烈干扰了,因为板子上的ADC在外面实验条件采样是正常的。

网友C:
如果开关频率较高时

管子内寄生的续流二极管可能不能胜任.

网友E:
有可能那个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比较小,或者干脆不存在

自己外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看看,电流容量要足够。

看上去是buck,后面是同步整流。

网友C:
肖特基耐压恐怕不行

得用快恢管

网友E:
原来这么高电压...

网友F:
IGBT工艺本身没有寄生diode

楼主:
晚上照个IGBT的侧面照片来

到时候大家再一起分析

网友G:
大电流时产生很大的开关冲击

网友C:
照片没有用

要看手册图文,再测量确认那个二极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