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i2c总线读写和检测的工具呀

楼主(2007-11-18):
那位大侠还知道什么公司做这种工具的呀,最好上位机的软件做的好一些,可以整页读写,也可以进入数据的保存和读写。

网友A:
有。总线测试仪。

agilent有,2000美金,好像是支持不少总线。
要是说单片机的烧写器就多了,都可以烧写I2C接口的EEPROM。

检查可以用逻辑分析仪里面的I2C触发功能。

要是看程序对不对的话,可以用protus之类的软件仿真,把原理图里面链接好,可以调试程序看EEPROM的内容,里面还与软件的I2C sp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