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产品,是废物利用啊。

楼主(2007-11-18):
查遍了alldatasheet.com,datasheetcatalog.com,baidu.com,google.com都没有找到该芯片的资料^哪位前辈有的可以共享一下不?先谢过了.

网友A:
我查热释传感器的专用芯片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多半情况是产这个芯片的人根本不想让你知道这个芯片的用法.

LZ是不是在**人家产品啊.

实在不行了, 问生产厂家, 哪生产的找哪, 这是唯一解决办法了.

楼主:

这个是在跳蚤市场捡到的,看来像是激光打印机的光学反射扫描器,有个电机就是这集成电路控制的,一个小模块,只引了5条线出来。估计是串行通讯的,但是没有DS用不起来啊……郁闷中。

楼主:
toshiba的半导体网站也搜索过,就差打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