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电池容量估测算法

楼主(2007-11-23):
(无正文)

网友A:
容量和电压是有直接关系的

根据电池放电曲线可选个终止电压,当电压降到这个值时就可认为电池容量已经耗尽,也可用电流法,道理相同。不同负载用的电池其终止电压或电流是不同的,比如给DC用的电池,在已经无能支持DC工作时,带个小负载还是能支持不少时间的。容量计算方法就是对电流(由电压折合而成)进行时间积分。

楼主:
充电过程中可以估算吗?

这些充电器都号称能自动调节到1c

网友A:
短时间内准确调到1C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大致估算,一般容量越大的电池内阻越低,而当前内阻可以测试得出,再根据端电压比对数据库,通过查表可以大致得知。同样,在充电过程中,根据电压上升的速率和当前的充电电流也可通过查表得知近似的1C值。

网友B:
安时,安时,电流乘时间呀

定时检测电流(例如0.1秒测一次),再把测的电流数据累加起来就是容量了拉

网友C:
监测电池温度和端电压,管他1C还是几C,只要不过热就可以

网友D:
需要检测充饱的种类多

对于不是锂电,一般有电池电压,温度,-DV,0DV,安全定时这几方面.
容量是根据电流*时间来计算,一般安全时间都比理论时间设置大些,因为考虑到
充电效率问题,尽量让前面几个主要条件让它充饱,自己分析起来有很多内容

网友E:
楼上充电好老师~~~

网友D:
还有温度的变化率

网友D:
还得向hotpower大侠学习

网友E:
晕!俺是模拟菜鸟~~~见电路就眼晕~~~

网友F:
晕...流个界面,让用户输入电池容量...即可靠又简单。

网友E:
晕~~~让电池自己告诉你它的当前容量~~~

网友G:
老hot一定是在做军标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