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标注的问题?

楼主(2007-11-23):
在标准中规定在标注电阻时12k
这个k应该是用大写的还是用小写的啊?

网友A:
应该小写

网友B:
maychang

k应该是小写,但是M表示“兆”应该是大写,如果小写,则表示“毫”的意思

网友A:
回楼上 ZHANGWR

楼主没有问,我也没有答。

网友C:
有这样的规定

大于等10<SUP>6</SUP>的,大写

网友D:
3楼的被4楼的踩了一脚

网友C:
他们是下楼?

网友E:
这个K我是毫不留情的大写!

网友C:
那就毫无疑义地大错特错

网友E:
楼上新来的?

楼主:
标准

标准是大写还是小写,我们公司在制定绘图的标准,制定的人说是大写,我感觉大写不好啊.因此请教各位,给个确定的答案,我好和他理论去啊.

网友F:
让制定标准的人拿出"K"的依据啊

楼主:
他是这样的

在原理图的标准中比如2.2k欧姆电阻,他说是这么标准2K2.好像很多原理图中都是这么标注的.在国际标准中是如何标注的?

网友F:
"3K3"不是GB规定的方式

也不是ISO所推荐的.
既然是你公司自行规定的非国标的东西,则由编制人决定,你不好和他理论.

网友C:
不服啊?等着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0楼: 楼上新来的?

网友C:
这是国标GB 3100中有关SI词头的内容

M和M以上倍率的大写,k和k以下倍率的小写。

楼主:
我们是要做欧洲一个质量体系认证的

所以都要规定画图的标准,据说是标准不符合规定是不能通过认证的.哪里找ISO的标准去?制定标准的人是看PROTEL中给的例子原来图才这样规定的.

网友G:
欧洲标准?得找一个相关的专家,好象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C:
这是GB 3100中的基本单位:K是单位开尔文的专用符号

如果kK混用,意味着什么?该是表示倍率还是单位符号?

注意:温度是不准加词头表示的,因此,10 000 K 如果表示成10 kK肯定是错误的。对于摄氏度℃也一样,但注意℃就是℃,不准用两个字符凑合,如果是1000゜C也是错误的。

网友F:
我们GB等同ISO

那就去看"认证"的要求是什么标准.

楼主:
这是

这种标注方法是什么标准

网友H:
关于逗号和小数点,可参考GB 3101-93

当然也包括数的写法。

如下:

-----------------------------
3.3 数

3.3.1 数的印刷
数一般应当用正体印刷。
为使多位数字便于阅读,可将数字分成组,从小数点起,向左和向右每三位分成一组,组间留一空隙,但不得用逗号、圆点或其他方式。
数的具书写与印刷应符合GB/T 1.1- 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1部分: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3.3.2 小数记号
小数记号是位于底线上的圆点。在用外文书写的文件中,小数记号可用逗号。
如果数的量级小于1,则小数记号前面应当加零。
注 按 ISO 理事会的决议,ISO文件中的小数记号是逗号,但承认圆点也可作为小数点使用。
当整理版面需要调整字间间隙时,数值的应有间隙不得改变。

3.3.3 数的相乘
数字相乘的记号是“×”或居中圆点。
注 :
1 在用外文书写的文件中,如果用居中圆点作为相乘的记号,则用逗号作为小数记号。
2 在我国数字间的相乘用“×”。

网友H:
真人好认真!

网友I:
2k2 其实很符合汉语口语习惯

3.3元钱,大家都说三块三
k 大写跟三写成“叁”一个道理,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严谨”

网友J:
没事,人是活的,认得就好。我就没见过哪个人写字写得像

网友K:
同意真人的,

为了方便复印,传真,文档管理等,
我们从来就是用K,R等,如4K7,4R7,47R

网友L:
长点见识

网友M:
真是学习了,

真人,真细心

网友C:
真人讲的只是器件标识的印刷

与书面应用是两码事。作为书面应用,那是不可能的。现在都那么多ISO****了,如果被人家挑上,不是“找死”吗?

一个计量单位(含词头)都不能正确使用的公司,玩什么ISO****?

在清楚明白与坚固实用之间,是有不同的表示方式的。比如条码的应用,我们哪看得懂啊?可这样做电子识别容易,成本低廉,只能“贵气”起来。
---------
真人语:

1 因为早年油漆印刷的原因,小写k容易印得一塌糊涂。不要了 2.2 kΩ 这个“办公室标准”。改为 2K2 而不是 2k2 或 2.2k……

2 这是行业行为,不是ISO行为。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大写替代小写,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不过其适用范围只在行业内。要与外行接轨,当然是遵从ISO标准为妥。

网友E:
写文档是另一个范围了

写文档是另一个范围了。事实上那就是我说的“办公室标准”。小数点就是“.”,硬是写成逗号会挨扁。kΩ要端正的按国标、ISO要求写。还有,现在很多人打电流单位毫安为“MA”、“ma”、“Ma”如此之类的都是大错特错,“而且是无法挽救的”。正确是“mA”。呵呵。。。有点混乱了。

网友E:
20楼的建议很好。入乡随俗。去哪里混就按哪里规矩办。

20楼的建议很好。入乡随俗。去哪里混就按哪里规矩办。其他争议是无谓的。
我前面说的是身边的一些事实状态。与你所要求的有距离。

网友C:
2R2的写法不如2Ω2吧?

可是,为什么是这样(2R2)呢?也许是系统字符有限的原因。

网友N:
我想因为是这样吧

电脑上打2R2比2Ω2简单多了

网友O: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