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三个不同的封装,标准封装名都是TO-220?[附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1-23):
各家另有自己的叫法

比如国半将第二种叫T05A,第三种则叫T05D

网友B:
主型号方面可以这么称呼

但尾缀不同,TO220规范主要指封装的主体部分,不包括引脚,引脚情况在型号尾缀中注明,无注明的必然是原始型。类似的,这种现象也在其它封装中出现,如SOT23就有3-6PIN四种不同的形式。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新型号元件推出后,为尽量减少封装形式(这与成本有很大关系)就利用了已有规格稍加调整而成。

网友C:
所以做PCB封装时一定要小心,别调用别人现成的,容易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