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管脚需要为高电平时,是直接接高电平还是通过一个电

楼主(2007-11-2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要通过电阻上拉。

主要看芯片的I/O的内电路,以及负载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B:
由IO的性质决定

    首先要区分输入还是输出。对于MOS型输入,直接接电源或用电阻上拉没有差别,对于双极型输入则最好用电阻上拉,而输出需要上拉时,不论器件类型,只能用电阻,还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阻值。
    唉,刚才已经回答了一遍,网页竟出错了,只好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