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Error:#208

楼主(2007-11-23):
link, TE, se, ST, ni
   各位高手,我在有仿真器调试程序时老是出现以下提示 情各位高手相助

MedWin v2.39 Translating F:单片机大三上i2ciczhu2.c......pass !
MedWin V2.39 Linking......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5.03 - SN: Eval Version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2
    zhu2.obj TO test.Omf RAMSIZE(128)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HUSHI?ZHU2
    ******************************************************************************
    * RESTRICTED VERSION WITH 08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11DCH BYTE (223%) *
    ******************************************************************************
    Program Size: data=32.0 xdata=0 code=4581
    LINK/LOCATE RUN COMPLETE.  1 WARNING(S),  0 ERROR(S)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HUSHI?ZHU2
    *** FATAL ERROR L250: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MODULE:  C:KEILC51LIBC51S.LIB (-----)
    Link Error:#208
Project[test]: Link failure !

网友A:
是不是路径出现中文字符?

MedWin v2.39 Translating F:单片机大三上i2ciczhu2.c......pass

楼主:
还是同样的问题

谢谢哦,我修改了一下路径,但是还是这种情况,前几天都是好好的,就这两天不行的了,请各位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B:
看看

看看你选的器件,是否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