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

楼主(2007-11-24):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

假如你不知道怎么样计算,你就把设计交给一个会的人来搞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电路不同,选择的原则就不同,要具体分析。

网友C:
八成楼主初中物理都没有及格过

嘿嘿

网友D:
嘿嘿

有难度
一般电路  电路图画出来就行了

随便找点电阻电容焊上  嘿嘿

说不定就行了哦

网友E:
楼上好方法 哈啊

网友F:
要先把基本原理搞懂啊,然后根据需要,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例如10V的直流电压,要让一个电阻负载得到10W的功率,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电阻应该取10欧姆。